[求助] 各位老板,请教个关于PCIE的问题??

楼主(2014-04-04):
我想问一下,PCIE的接收时钟是通过接收数据恢复的,还是通过输入时钟倍频出来的??

谢谢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通过输入时钟倍频出来的

网友:
同意楼上
时钟最好同源,不然小心查问题查死人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想问一下,那个PCIE过来的时钟怎样去jitter??

网友:
当然是恢复出来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老板有没有相关资料上传一下,前面的老板说是通过PCIe的随路时钟倍频出来的??

网友:
时钟有很多,只有一个是从数据回复出来的,其他的都是倍频出来得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但接收数据的时钟是恢复的,还是倍频的??

网友:
建议你看看下他用的啥ph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