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双线性跨导环Mos管匹配问题

楼主(2014-04-04):
最近在做一个模拟乘法器电路,需要采用双线性跨导环结构。如下图。其中    如何使Kn=Kp精确相等呢?如果不相等(4)式就不成立。后续推导出的平方关系也就不成立。。。。

网友:
实际情况Kn和Kp是绝不可能相等的,这里只是书中的假设而已。只有仔细的设置M1到M4的 w/l 值,消除K*(w/l)项才能使(4)式成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