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cs和verdi都要lmgrd启动license,请问怎么办???

楼主(2014-04-04):
折腾几天了,求大师指点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/etc/rc.local里写用scl10.9的写两个lmgrd?

网友:
可以。没记错的话,scl11.6以下都可以。

网友:
只有降低scl版本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3ks,搞定

网友(2014-05-25):
回复 网友B:

   怎么搞定的阿?

网友(2015-06-17):
将两个license合并之后就可以使用了!

网友(2016-02-19):
回复 网友C:

   求指点,两个license如何合并?我这边合并了之后直接变成无效的license了另外您用的scl版本是多少?

网友(2019-03-05):
遇到同样的问题,求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