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SMC DRC及LVS 警告问题

楼主(2014-04-04):
基于TSMC做了一个运放的版图,进行DRC检查时出现很多下述错误:
Check CSR.R.1.NWELLi {@ If customer request TSMC to add CSR,seal ring and CDU,empty areas at 4 chips corners must be reserved and no layout is allowed inside.   EMPTY_AREA AND NWELLi}
Check CSR.R.1.POPLYGi {@ If customer request TSMC to add CSR,seal ring and CDU,empty areas at 4 chips corners must be reserved and no layout is allowed inside.   EMPTY_AREA AND POPLYGi}
Check CSR.R.1.PIMPi {@ If customer request TSMC to add CSR,seal ring and CDU,empty areas at 4 chips corners must be reserved and no layout is allowed inside.   EMPTY_AREA AND PIMPi}
Check CSR.R.1.NIMPi {@ If customer request TSMC to add CSR,seal ring and CDU,empty areas at 4 chips corners must be reserved and no layout is allowed inside.   EMPTY_AREA AND NIMPi}
Check CSR.R.1.CONTi {@ If customer request TSMC to add CSR,seal ring and CDU,empty areas at 4 chips corners must be reserved and no layout is allowed inside.   EMPTY_AREA AND CONTi}
.....
....
忽略上述错误做LVS时,虽然露出笑脸,验证通过,但是在 Exteaction Results中提示下述Warning:
WARNING: Invalid PATHCHK request " ! POWER": no POWER nets present, operation aborted.

WARNING: Invalid PATHCHK request " ! GROUND": no GROUND  nets present, operation aborted.

WARNING: Invalid PATHCHK request "GROUND && ! POWER": no POWER nets present, operation aborted.

WARNING: Invalid PATHCHK request "POWER && ! GROUND": no POWER nets present, operation aborted.

WARNING: Invalid PATHCHK request "! POWER && ! GROUND": no POWER nets present, operation aborted.

哪位大侠遇到过这种问题,请指教

楼主:
LVS的warning已解决,是因为自己在电源和地命名的时候用的“VDDA”和“GNDA” 在.lvs文件中不识别,更改.lvs文件把这连个符号加进去就ok了。 DRC的问题依然待解决......

楼主:
继续求解答......

网友:
highlight的地方如果要求加CSR,seal ring and CDU,4个角的地方就空着不能画layout

网友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同样的DRC问题,不知道该怎么弄。希望会的大神们不吝赐教,谢谢

网友A(2014-08-25):
同遇到这个问题,不知楼主解决没有,或者有没有大神帮忙解决一下,谢谢

网友:
define full_chip 关闭, 如果不是chip是block的话,请不要开这个选项

检查corner pad的,有corner pad才行

网友:
原则上chip corner的区域是不可以放一些电路功能的layout,除非之前有以身试法过

网友:
corner很有讲究的, 不是随便那么设计的,

网友:
涨涨人气

网友(2015-07-02):
我运行LVS时候也出现了POWER GROUND 的问题,我在原理图中和LAYOUT层都是用的vdd! gnd! 我在LVS中也罢这两个加紧去了。可是还是显示有问题

网友(2015-11-04):
回复 网友B:
请问大神,这个difine fullchip的选项在哪里?是版图编辑界面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lvs runset里面,

网友D(2022-01-21):
我的VIA也会报  is not allowed inside the empty area of chip corner  求解答

网友(2022-06-14):
引用 网友D:
我的VIA也会报  is not allowed inside the empty area of chip corner  求解答

你好 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请问有解决吗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同遇到这个问题,不知楼主解决没有,或者有没有大神帮忙解决一下,谢谢

请问有解决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请问有解决吗?

不好意思啊,这个没有印象了,应该是没解决,当时那个版图好像是随手画着玩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