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为啥我用matlab生成的mif文件,然后初始化quartusⅡ的rom,为啥在编译时老是报ram不够

楼主(2014-04-04):
本人今天下午用matlab把一个128*128的bmp格式的图片,生成了mif文件,然后在VGA显示工程里加载了这个文件,然后编译,出现ram不够,球大神指教!!

网友:
建议改个规模较大的芯片,编译通过后看看实际消耗了多少RAM资源

网友:
是不是加入比较大的stp文件?

网友:
ram不够用  尽量减少stp信号 和深度   要是还不够用 那就要压缩文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