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ICC P&R后导出spice网表,如何用hspice做仿真

楼主(2014-04-04):
各位大神,有木有用ICC P&R后导出spice的网表,加入别的模块一起用hspice做仿真的?我导出网表使用了smic18.cdl库,在加入别的模块后在Hspice做仿真的时候发现,我在文件头include了cdl这个库,但是仿真时报错不断,提示**error** (d:\synopsys\work\dsr2\outputall.sp:14) Number of nodes miss match between instance "xu8             " and subcircuit "oai2bb1x2       ".  Subcircuit definition has    4 node(s) whereas subckt instance was found with    0 node(s). Please specify same number of nodes.
小弟在做毕设,时间紧急,求高手赐教!!!

网友:
PG pin问题,查一下两边pin的数量,icc write_verilog 的时候加参数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