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动安装 questa prime 10.3.1 可在 ubuntu 13.10 跑

楼主(2014-04-05):
自动安装 questa prime 10.3.1 自动‘设定 license
可在 ubuntu 13.10 跑打 install_me_pub.bash 即可
共 38 包
供私人学习用  请不要商业化

网友:
不知道questa对比cadence ius,哪个效率更高呢?

网友:
优缺点又在哪几方面体现?

网友:
追加恢复@@@@只为信元

网友:
大型EDA软件大多是在UNIX操作系统上开发的

网友:
,EDA工具除建立在Sun 公司的Solaris,操作系统上之外,也有基于HP 公司的HPUX

网友:
IBM 公司的AIX 等操作系统的,另外,随
着Linux 操作系统的不断成熟,EDA 工具在其上已得到了广泛应用,预计将是今后的发展
方向。本章将对在EDA 软件使用过程中会经常遇到的相关内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,需要深
入了解UNIX 系统的请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。本章将简要介绍UNIX 的常用命令、文本编辑
器的使用、CShell 编程以及终端环境配置、用户环境配置的部分内容。

网友:
将介绍一些常用UNIX 命令的基本用法,读者可以使用man 命令获得
各个命令的详细手册(manual)。 UNIX 命令的一般格式为,
command <options> <arguments>
其中command 为命令名称,options 是以减号开始的命令选项,而arguments
则是命令的对象。所有UNIX 命令都是对字母大小写敏感的。

网友:
login
重新登录本机。
2. rlogin
登录到远程主机,后接要登录的主机名。
rlogin hostname <–l username>
hostname 是需要登录的主机名,username 是要求登录的用户。当登录到
远程主机的用户名和当前的用户不同时,需要输入-l username 选项。

网友:
passwd
passwd 命令用来更改用户的登录密码,用法为:
passwd <username>
缺省情况下修改的是当前用户的密码,在试图修改密码时,系统会让你
输入原来的密码,确定无误后才将你的密码改掉。
4. su <username>
登录为超级用户或者将当前工作用户转为username。

网友(2015-07-06):
动安装 questa prime 10.3.1 自动‘设定 license
可在 ubuntu 13.10 跑打 install_me_pub.bash 即可
共 38 包
供私人学习用  请不要商业化

网友:
安装 questa prime 10.3.1 自动‘设定 license
可在 ubuntu 13.10 跑打 install_me_pub.bash 即可
共 38 包
供私人学习用  请不要商业化

网友:
IBM 公司的AIX 等操作系统的,另外,随
着Linux 操作系统的不断成熟,EDA 工具在其上已得到了广泛应用,预计将是今后的发展
方向。本章将对在EDA 软件使用过程中会经常遇到的相关内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,需要深
入了解UNIX 系统的请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。本章将简要介绍UNIX

网友(2015-10-05):
questa prim and questa sim 是一樣的嗎?

网友(2017-12-06):
place ,who have renew crack?
i can need it.thanks.

网友(2025-08-27):
mega I like i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