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动安装 questa prime 10.3.1 可在 ubuntu 13.10 跑

楼主(2014-04-05):
自动安装 questa prime 10.3.1 自动‘设定 license
可在 ubuntu 13.10 跑打 install_me_pub.bash 即可
共 38 包
供私人学习用  请不要商业化

网友:
umask
当最初登录到系统中时,umask 命令确定了你创建文件的缺省模式。这
一命令实际上和chmod 命令正好相反。你的系统管理员必须要为你设置一个
合理的umask值,以确保你创建的文件具有所希望的缺省权限,防止其他非同
组用户对你的文件具有写权限。

网友:
在已经登录之后,可以按照个人的偏好使用umask 命令来改变新创建文
件的缺省权限。相应的改变直到退出该shell或使用另外的umask命令之前一
直有效。一般来说,umask 命令是在/etc/profile文件中设置的,每个用户
在登录时都会引用这个文件,如果希望永久性地设置自己的umask值,那么就
可以把它放在自己$HOME目录下的.cshrc或.login文件中

网友:
1. ls
这是最基本的文件命令,用以显示某一个目录中的文件。可以在 ls 后
加上所要察看的目录名称或文件的名称,如果你在下 ls 命令后没有接任何
的目录名,它将会显示出目前目录中所有文件。

网友:
ls 可以带一些参数,给予用户更多相关的信息:
-a : 在 UNIX 中若一个目录或文件名字的第一个字元为 "." ,该文件为隐
藏文件,使用 ls 将不会显示出这个文件的名字。如cshell 的初始化
文件 .cshrc,如果我们要察看这类文件,则必须加上参数 -a。
-l : 这个参数代表使用 ls 的长(long)格式,可以显示更多的信息,如文
件存取权,文件拥有者(owner),文件大小,文件更新日期,或者文
件链接到的文件、文件夹。
-F : 给目录、可执行文件、符号链接以特殊的标记,在可执行文件后面
加“*”、目录后面加“/”、符号连接后面加“@”,以方便用户区别。

网友:
cp 命令用于将一个或多个文件复制成另一个文件或者是将其复制到另
一个目录去。
cp 有三种基本格式如下:

网友:
cp source target 将文件名为source 的文件复制一份为文件名为target 的文
件。如果target 文件不存在,则产生文件名为target 的
文件,如果target 文件存在,缺省时自动覆盖该文件。

网友:
cp file1 file2…dir 将文件 file1 file2 ... 都以相同的文件名复制一份放到目
录dir 里面。

网友:
cp -r source target 拷贝整个目录,将source 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复
制到target 目录下。
cp 命令常用的选项参数有:
-i : 交互(interactive)模式,当文件名为target 的文件存在时,缺省情况下该命
令会自动将原来target 的内容覆盖掉,加上改选项将询问用户是否覆盖。
用户输入y(yes)则执行复制的动作,否则放弃复制。
-r : 复制文件夹,将该目录下所有的文件和文件夹都复制到另一个目录下。

网友:
3. ln 和 unlink
UNIX 文件系统中,有所谓的连结(link),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文件的别名,
而连结又可分为两种 : 硬连接(hard link)与符号连接(symbolic link),硬连接
的意思是一个文件可以有多个名称,而符号连接的方式则是产生一个特殊的
文件,该文件的内容指向另一个文件的位置。硬连结只能存在于同一个文件
系统中,而符号连接却可以跨越不同的文件系统。

网友:
ln source target 产生一个连结从target 指向 source,至于使用硬连结或软
连接则由参数决定。不论是硬连结或符号连接都不会将原本的文件复制一
份,因此,连接只占用很小的硬盘空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