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动安装 questa prime 10.3.1 可在 ubuntu 13.10 跑

楼主(2014-04-05):
自动安装 questa prime 10.3.1 自动‘设定 license
可在 ubuntu 13.10 跑打 install_me_pub.bash 即可
共 38 包
供私人学习用  请不要商业化

网友:
ln 命令经常使用的选项有:
-f : 连接时先将与 target 同文件名的文件删除
-n : 在进行符号连接时,将target 视为一般的文件
-s : 进行符号连接(symbolic link)
在EDA 软件系统中常能遇到符号连接关系。以下命令给某文件file 生成
一个当前目录下的符号连接symbol。
ln –s file symbol

网友:
4. mv
该命令重命名一个文件或文件夹,和cp 命令一样,它也有三种基本格式:
mv source target 将source 文件重命名为target。
mv dir1 dir2 将dir1 目录重命名为dir2。
mv file1 file2...dir 将文件file1 file2...都移动至目录dir 中。

网友:
mv 命令常用的参数有:
-i :同cp 命令,重命名时使用交互模式。
-f :强迫重命名文件和文件夹,覆盖原来的文件和文件夹,在执行重命名操
作时不产生任何警告信息。

网友:
5. rm
rm 命令用于删除文件。除非系统中有被删除的文件的备份,否则是无法恢
复的,所以用户在使用rm 命令时应该特别小心,防止误删重要文件。
rm 命令的基本格式如下:
rm file1 file2 file3 ... 删除file1,file2,file2…

网友:
rm 的常用选项有:
-f : 强制删除。使用rm -f 命令删除文件时,不管文件有没有写保护,都不产
生任何警告信息。但是若该文件夹下面的文件夹是写保护的话,则无法
删除文件夹和该文件夹下的文件。-f 选项必须慎用。
-i : 交互模式,在删除文件或文件夹之前询问用户,确认之后才执行删除操
作,否则放弃执行。
-r : 删除文件夹与文件夹下的文件。

网友:
6. mkdir
mkdir 让用户在有写权限的目录下建立一个目录或多个目录的命令。mkdir
命令的基本格式如下:
mkdir dirname1 dirname2 ...

网友:
7. cd/chdir
cd/chdir 命令让用户转移当前工作目录,chdir 命令的基本格式如下:
chdir target_dir 将当前的工作目录变为target_dir 目录。若cd 命令
后面不带参数,则工作目录变为用户的HOME 目录。

网友:
8. rmdir
rmdir 命令用于删除一个空目录,如果一个目录非空,还有其他的文件或文
件夹,则使用rmdir 不能删除该目录,需要使用rm –r 命令删除。rmdir 的基本
用法如下:
rmdir dirname1 [ dirname2 .... ]

网友:
9. pwd
pwd 命令用于显示当前的工作目录。

网友:
10. 文件查看命令
与文件查看相关的命令主要有两个:cat、more。
cat 命令按顺序读入一个或多个文件并一起显示在终端上。cat 的基本用法如
下:
cat file1 file2… 将file1,file2…连接在一起并显示在终端上
当文件的长度超过一个屏幕时,可以使用管道分屏显示,cat file | mor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