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动安装 questa prime 10.3.1 可在 ubuntu 13.10 跑

楼主(2014-04-05):
自动安装 questa prime 10.3.1
自动‘设定 license
可在 ubuntu 13.10 跑
打 install_me_pub.bash 即可
共 38 包
供私人学习用  请不要商业化

网友:
cat 常用的选项参数有:
-n : 在输出在终端上的文本每行行首加上行号
可以用cat 命令将多个文件连接在一起后重新定向到一个新的文件中,如:
cat file1 file2 > file3 将file1 和file2 连接在一起,并将结果写到file3
中,这时不会将结果显示在终端上。
cat 的执行是一次性完成的,当文件较长时用该命令查看文件并不方便,另
外一个类似的命令是more。

网友(2015-06-22):
cat 常用的选项参数有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