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1dB压缩点仿真中的疑问

楼主(2014-04-05):
上图为PSS仿真中的输出Port,阻值设为50欧姆,放大器的增益为0dB,仿真结果为左下图;当我把阻值改变为100K欧姆时,仿真结果为右下图。

针对两个仿真结果,有以下疑问:
1、从图中的点可以看出输入和输出功率并不满足增益为0dB的对应关系,所以上述仿真结果是否都不对;
2、为什么阻值变大了使得1dB压缩的仿真结果看起来貌似好了呢;
3、我同时仿了下带50和100K负载下的电压增益,很明显100K的增益较大,但是理论上增益越大,线性度越低,可是看两个图的结果却与其矛盾,当然我对理论毫不怀疑,只是觉得问题出在这个负载上,或者也可能是我对1dB压缩点的定义、电路最后的匹配(输出电阻匹配到50欧姆)等理解不深刻,始终无法解释该现象;
还望高手能指点一二,谢谢!

网友:
1. 增益不对,仿真肯定不对。
2. 因为从下图看到的是增益变小了,不知道你怎么确定增益是变大了。
3. 一般是增益越大,线性度越小。但是需保证电路正常工作。

网友:
射频下需要看固定阻抗的功率增益的,不同阻抗下的电压增益没意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