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,Chipscope中遇到的奇怪问题

楼主(2014-04-05):
我最近在用Chipscope时发现采样出来的信号波形有点不明白是什么意思,如截图:  其中状态机我只定义了4个状态;IDLE = 4'b0001,
READ = 4'b0010,
BUSY = 4'b0100,
FINISH  = 4'b1000;
为什么会出现0000的状态呢?
而且next_state和cur_state怎么会同时变成0000呢?不明白是怎么回事?请教大家,如需要我可以把部分代码贴上来。

楼主:
always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)
if(!rst_n)
        cur_state<=IDLE;
else
        cur_state<=next_state;

always@(cur_state,flaga,flagd,ack,USB_Command,empty)
begin
        next_state = cur_state;
case(cur_state)
        IDLE:
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if(flaga == 1'b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ext_state = READ_COM;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READ_COM:
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if((USB_Command[39:32]==8'h7e)&&(USB_Command[7:0]==8'hff))     //receiv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ext_state = BUSY;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flaga == 1'b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ext_state = IDLE;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BUSY:
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ack == 1'b1)&&(empty==1'b1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ext_state = FINISH;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FINISH:
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ck == 1'b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ext_state = IDLE;
                end
endcase
end

还是把代码贴上来了吧

网友:
主要看你状态机怎么写的 ,还有就是你用什么时钟抓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状态机贴出来了,如何是偶尔有抓错的话可能是抓的时钟问题,但这个波形是直接内部逻辑就错了吧?

网友:
楼主啊,这个情况我遇到过,是你状态机信号第二个always块中有未同步化的异步信号,导致状态机跳飞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异步信号进来要先过寄存器才行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我知道了,异步信号,使得next_state->cur_state产生了亚稳态,那这个异步信号需要打两拍进来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就是这样,以后设计状态机的时候要记得同步化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恩 对对    但是latency不就大了啊

网友:
同意,状态机输入异步信号必须同步处理,否则一定出现跑飞的情况,一般就是进others里了
屡试不爽

网友:
涨姿势了

网友:
也遇到这个问题了

网友:
LZ啊,不太明白,你的异步信号指的是哪些?你们这个问题的解释感觉没怎么弄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异步输入信号,flaga,flagd

网友:
这不都是latch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   哪个是latch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状态机的if 没有else,不都综合成latch了么?所以会乱跳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有的状态只会跳向另1个状态,不一定是2个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   begin下面有句next_state = cur_state;保证了没有latch吧

网友:
在verilog代码中的状态机的编码并不一定是最终的编码方式,FSM的编码分为好多种 binary gray one-hot等等,最终选择哪一种是工具决定的(如果你没有指明FSM编码方式的话)。
可以在synthysis report 中的low level synthsis中查看实际的FSM编码

网友(2014-12-30):
回复 网友B:

   谢谢啊。。。一句话点醒了我,搞了一天的状态机还没发现这个异步信号的问题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