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问cadence ic5141 是否包含nc-verilog?

楼主(2014-04-05):
cadence ic5141里面的ams可以单独做混合电路仿真吗?还是需要安装单独安装nc-verilog,配合它才能做混合仿真?求高人赐教

楼主:
居然没人知道

网友:
有的,已亲自尝试

网友:
需要装IUS软件包

网友(2015-04-23):
回复 网友A:

   您好,向您请教一下,我用verilog编写了一个数字模块,但是导入总是失败,是不是我缺少什么组件?我现有的是ic5141+USR6,谢谢您了。

网友(2017-04-22)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USR可以仿真Veriloga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已经解决了,5141USR6可以仿verilog和verilog-A,但要注意语法格式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