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DC calibration

楼主(2014-04-05):
(SAR) ADC 有用calibration做低功耗的吗?(后端数字的calibration)calibration 是一直有功耗还是只有刚上电有功耗?
入门者求详解

网友:
看你采用什么校准了。但是至少有一部分会一直有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digital calibration

网友:
最终还有校准每个bit的系数,已经那这个系数修正最终结果,这部分会一直工作吧。但数字这部分功耗不会很大,1mW附近吧。

网友(2014-06-27):
可以做到的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