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,关于消抖电路的问题

楼主(2014-04-06):
这是我在网上搜到的消抖电路verilog代码
  reg key0, key1, key2, key3;
  reg [19:0] cnt;

  wire keyy0;

  always @(posedge clk, negedge rst)
  begin
    if(!rst)
    begin
      key0<=1;
      key1<=1;
    end
    else
    begin
      key0<=indata;
      key1<=key0;
    end
  end

  always @(posedge clk, negedge rst)
  begin
    if(!rst) cnt<=0;
    else if(keyy0) cnt<=0;
    else cnt<=cnt+1;
  end

  assign keyy0=key1&(~key0);

  always @(posedge clk, negedge rst)
  begin
    if(!rst)
    begin
      key2<=1;
    end
    else if(cnt==20'hfffff)
    begin
      key2<=indata;
    end
  end

  always @(posedge clk, negedge rst)
  begin
    if(!rst)
    begin
      key3<=1;
    end
    else
    begin
      key3<=key2;
    end
  end

  assign outdata=key3&(~key2);

我怎么感觉有点问题啊
如果出现了下面的时序,结果不就错了吗,求解,谢谢

楼主:
为什么是绿色的?

网友:
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,不过感觉你没理解什么是阻塞赋值,什么是非阻塞赋值。keyy0和outdata都是下降沿检测,即是按键按下的下降沿检测。。。而且我觉得这个消抖程序不好。或者根本不是消抖。消抖时钟是要有点时间的,怎么用50m时钟来,这也太快了。新人见解,不对勿怪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这个应该是按键下去的后一个时钟进行检测吧,怎么是下降沿呢,求解

网友:
assign keyy0=key1&(~key0);
这种电路简称为沿探测电路,有上升沿、下降沿、双边沿三种,具体这个是哪种,lz可以慢慢体会

说到具体功能,还是建议仿真一下,加强下切身感受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always @(posedge clk, negedge rst)
  begin
    if(!rst)
    begin
      key0<=1;
      key1<=1;
    end
    else
    begin
      key0<=indata;
      key1<=key0;
    end
  end

  assign keyy0=key1&(~key0);
花点时间和你说点吧,我也知道新人学习很苦,因为我也是新人。复位不用说了,按键按下时是0,这点要知道,原来初始值是1。按下键后,从1到0是一个下降沿,第一个时钟沿到来后,key0=0,key1还是1,于是keyy0就是1,这个时间很短就是一个clk,就是按键的下降沿经历时间,你想是不是按键的下降沿检测呢。

网友:
升级了,yeah。。

网友:
说白了就是使用更高频率的时钟来做出各种处理,给生活的道理是一样的,有钱可以有很多种玩法。没有时钟看你怎么做,哈哈,老外的搞法也都是一样。

网友:
网上有关于消抖的经典电路,根据电路写代码,会事半功倍

网友:
在《FPGA数字逻辑设计教程——Verilog》这本书的P159有一个“防抖”处理的电路,用的是触发器,具体代码是:

module debounce
#(parameter N = 1)
(input wire [N - 1 : 0] inp,
input wire cclk,
output wire [N - 1 : 0] outp);

        reg [N - 1 : 0] delay1, delay2, delay3;

        always @(posedge cclk)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delay1 <= inp;
                delay2 <= delay1;
                delay3 <= delay2;
        end

        assign outp = delay1 & delay2 & delay3;
endmodule

其中,cclk书上用的是190Hz。

网友:
电路基本思想是对的 但是 你搜的代码 的确有问题 他的核心就是 在一段时间(20'hfffff)内没有变化,所以它最后的采样 不应该是  key2<=indata;
而应该是  key2<= key1 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