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xilinx时钟驱动问题

楼主(2014-04-06):
才用xilinx的片子,从pll输出的信号,如果做个assign赋值输出到外面,同时又做内部使用时会报错,不知道xilinx是通过什么方式处理的!求指导!

网友:
内部使用的时钟经过bufg试试

网友:
1、平时用得最多的还是IBUFG+DCM(PLL)+BUFG方案,如下图所示。将时钟管脚输入的时钟作为IBUFG的输入,然后将IBUFG的输出作为DCM(PLL)的输入,将经DCM(PLL)频率变换后的输出再作为BUFG的输入这种方案使用方法最为灵活,对全局时钟的控制更加有效。通过DCM(PLL)模块不仅能对时钟进行同步、移相、分频、倍频等变换,而且可以使全局时钟的输出达到无抖动延迟(“0”skew)。
2、从BUFG输出的时钟,是不能直接连接普通I/O管脚输出的,会报错,若要将全局时钟输出,有两种方法:一是直接将BUFG的输入连接普通I/O管脚输出,或者将BUFG的输出经由ODDR2后再连接I/O管脚输出。需要注意的是,将CLOCK_DEDICATED_ROUTE属性设为FALSE虽然会将ERROR降为WARNING,但是这样时钟系统将不再是全局时钟系统,不建议这样做。
in signal->ibufg->DCM(PLL)->(输出片外时钟)->bufg->内部时钟信号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是这样的,xilinx对时钟的使用还是很严格的,不能随便出!

网友:
例化 DCM,或者PLL,配合BUFG,这是全片都可以用时钟,这些BUFG后面clk tree是 全局balance好的
也有一些BUFIO 可以做区域时钟,就是drive的逻辑有位置限制,这些buffer后面的clk tree只有balance一个局部

网友:
内部使用的应该是 PLL -> BUFG->内部使用
外部管脚输出的 应该是  PLL  -> BUFG -> ODDR -> PIN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顶一个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