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partition

楼主(2014-04-06):
SOCE Lab Manual.pdf (415 KB , 下载次数: 473 )   partition资料。小弟刚开始学partition,在encounter中savepartition,生成顶层和底层文件夹。我打开顶层文件做flat布局布线,为什么时序违约表较严重,该怎么改?

以下是我的partition flow:
    1: 将module 放在top 上做floorplan , place STD cell
    2: 利用Patition---> Specify Parttion 命令指定module 为patition
    3: Partition ----- > Assign Pin
    4: Partition ------> Derive Timing Dudget
    5:  Partition ------> Commit Partition
    6: Save ------> Partition
完成以上步骤后,工具会自动将top and block 保存好,这时候分别在top 以及被patition 的block 里面做pr , 这个时候用的
都是flat的flow 。在top 里面看到被patition的block已经是一个类似sram的IP 了。
    7: 完成block以及top的pr 后,使用 Partition --------> Assemble Design
   将top 以及partition的部分合在一起,
    8: Partition -----> Flatten Parition

网友(2014-07-14):
回复 楼主:

   正在学习partition,所以见贴就回

网友:
什么timing violation? 子模块连.lib 都没有,哪里来的ilm timing呢,

如果不是特别有需要,建议走flatten run,  简单多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时序违例,就是setup违例比较严重。没办法我的本科毕设题目就是层次化设计,不能是有flat流程。现在我是用ip核设计做完了整个层次化设计!partition方面还是没做通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子模块在做partition时,会产生.lef和.lib的

网友:
do_extract_model , lefOut 可以产生.lib , lef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这个我知道,谢谢!其实saveModel一条命令.lib  .lef 都可以提出来。我的lef提取是用abstract.

网友:
partition资料。小弟刚开始学partition,在encounter中savepartition,生成顶层和底层文件夹。我打开顶层 ...
引用 楼主:

    资料比较老啊,有没有最新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没有,我也想找最新的。这个流程我都没走通,最后是用IP核的方法进行层次化设计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如果你有好想法,欢迎交流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5-07-10):
add me ,好像这个资料比较少

网友(2017-08-05):
非常感谢你

网友:
楼主拯救了我Thanks

网友(2018-03-16):
确实很老的资料!求新一点的!

网友(2021-10-31):
各位大侠,有没有关于partition新一点啊的资料谢了

网友(2022-07-17):
partiton block macro module的关系请问是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