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大牛帮忙分析下这个比较器

楼主(2014-04-07):
请问这是比较器么,怎么完成比较功能的?   怎么感觉最右边的npn管就是个共基极的放大器,输出就跟随其源极电压变的,跟左边的信号没有比较啊

网友:
既简单又原始的比较器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好的,菜鸟学习了

网友:
第一级是一个跟随器,第二级是共基极的比较器,可以通过R5的值来调整占空比。但是该比较器不会出现0-VCC的那种PWM波,其低电平也有1V左右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非常感谢,这两个是仿真的图,一个是高于锯齿波,一个是低于锯齿波的。我不明白为什么输出电压会有锯齿,特别是高于锯齿波时,输出应该是低电平,但仿真的输出会有那么大的跳变,好像就是跟随锯齿波在变,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网友:
我仿真了一下,波形如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这个比较器的工作电压很低,不超过1.3V,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电压我随便加的,原理分析的话应该和电压没什么关系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好吧,那应该就是我参数的问题,非常感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你这个输出的摆幅怎么那么大,我仿真始终不正常,能不能把你电阻参数告诉我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参数我的和你电路图上的差不多啊,可能就是电压比你的大很多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好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