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在对3A LDO做ac仿真的时候为什么相位裕度从100度开始下降而不是180度呢

楼主(2014-04-07):
在对3A LDO做ac仿真的时候为什么相位裕度从100度开始下降而不是180度呢   当我为空载的时候

网友:
主极点在原点附近了。

网友:
低频增益这么高啊!

网友:
扫频从1mHz开始看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那看相位裕度还是直接在GBW=0时对上去的度数吗?

网友(2020-07-01):
主极点太低了,stb仿真的开始频率点设置的再低一些看看结果如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