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DE弹窗怎么永久关掉?

楼主(2014-04-08):
新装的CADENCE,打开ADE,总是有what's New in Analog/Mixed Signal窗口弹出,怎么让它不再出现呢?

最佳答案

网友:
试试下面的方法不知道是否可行:
icfbE右上角->help->wht's new->Edit->off at start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试了,不行~

网友:
弹出来的what's New in Analog/Mixed Signal方框里面有菜单设置的  可以取消的  具体的我忘记了,你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