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中出现的DRC问题【已解决】

楼主(2014-04-08):
在ICC布线完后erify_zrt_routeroute_zrt_eco
route_zrt_detail -incremental true

verify_zrt_route
后出现了SHORT和Diff net spacing的错误,这些错误都在同一个地方

DRC错误

DRC错误

Diff net spacing

Diff net spacing
这个是space的错误,位置在pad旁边,感觉给的net25是不在fill上面的!!会这样字的吗?然后把fill去掉貌似也不行。

short

short
这个是short的错误,说的是M6-M6错误,但是我看了下,两条net25分别我M4 和 M6中间还用V4  V5连接呢,fill的话没说用什么金属的,找不到短路的地方。

5I6(LK0FBUBV%V]E2J02P1M.jpg 还有就是这个了,感觉在最最开始验证DRC的时候这条线的右边是连接着posc1  pad上面的一个port的,怎么改着改着就给该没了,而且我是重新打开没有修改过以前保存的cell的,还是没看到那个pad,这个是怎么回事呢?

楼主:
问题出在了,综合的时候,posc1的pad插入了一个buff,虽然我已经对pad设置的dont_touch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加了buff,然后导致有信号线从pad里面链接出来,导致短路,将网表中的buff去掉,然后DRC就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