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siwave和designer同一节点的分离

楼主(2014-04-08):
各位大虾们,我在使用siwave和designer时发现一个问题。
比如,两条走线(或铜箔)设置成同一个net名之后,它们实际上就连接在一起了。
有什么办法把它们分开呢?

比如两条走线都是3V3,现在把一条保持3V3,另一条改为1V2。

楼主:
找到一个答案。
在siwave中,先选择需要分离的节点,然后选择Edit > nets > separate disjoint parts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