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IC通过ResultBrowser选择的数据计算结果无法显示

楼主(2014-04-08):
最近在学习gm/id这一设计方法。需仿真gm/id - Vgs这一曲线。电路图如下  。进行dc分析保存op  。仿真后设置输出结果。方法1采用calculator中的op选项选择表达式  。选择的结果如下:  。方法2采用resultBrowser来选择信息  。选择的结果如下:  。进行对Vgs的参数仿真  。结果  只有第一种方法可以出图,第二种不行。ciw中显示了如下的信息。  这是什么原因。本人刚开始接触Cadence。希望各位前辈予以帮助。

网友:
第二种也是可以的,再试试吧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