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icc 打开Cel时出错?

楼主(2014-04-08):
icc_shell> open_mw_cel -readonly place
Error: The cell's data model version is newer than what is supported by this application. (MW-301)
请教:为什么打不开Cell?

网友:
用新版本的

楼主:
可以说具体点吗?什么用新版本?

网友:
icc_shell> report_milkyway_version -all
Data Model              6.0
Compatible Product      E-2010.12, F-2011.09 and G-2012.06

如果你的data model 不兼容的话 就打不开了。 一般的软件都是向前兼容的 ,新的可以只是打开旧的版本。旧的就不能打开新的。所以我想你的icc data base 是产生在较新的版本,你用较旧的版本去打开就会有data model的不兼容的问题。现在最新的mw data model 应该是7.0.

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说得很对,确实是版本的问题。Thank you very much.

楼主:
说得很对,确实是版本的问题。非常感谢。

网友:
tool 都告诉你了啊。难道你不看提示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