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sentaurus TCAD出现如下问题

楼主(2014-04-08):
就是我先在文本文档里写好了命令,然后复制到tcad的命令框里按回车后,没反应。但是我试了下,如果不用define定义参数,直接把数字输入进去就可以。这是什么情况?

网友:
不是先改成.cmd格式吗,再在teminal里输入sdevice name.cmd。。。。你用的这个sentaurus在mesh做完之后产生了msh.tdr格式的文件还是msh.grd和msh.dat文件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