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中如何将宏单元连接到特定的宏单元电源地pad

楼主(2014-04-08):
宏单元flash里面有一对电源地VPP  VNN在连接电源地的时候,pad和宏单元的电源地没有连起来。然后就命令连接,出现了错误。
derive_pg_connection -power_net VPP -power_pin VPP -ground_net VNN -ground_pin VNN -cells  fzu8051_top_inst/FLASH_32KB
begin derive_pg_connection...
Error: Net VPP is not a power net. (MWUI-714)
derive pg failed

connect_net VPP [get_pins fzu8051_top_inst/FLASH_32KB/VPP]
Error: Objects 'VPP' and 'VPP' are at different levels in the design hierarchy.  Nets can be connected only to pins and ports at the same hierarchical level. (UIED-37)

connect_net VPP [get_pins io_pad_inst/VPP_PAD/PADR1]
Error: Objects 'VPP' and 'PADR1' are at different levels in the design hierarchy.  Nets can be connected only to pins and ports at the same hierarchical level.

还有就是我在例化pad的时候,pad上面有两个pin,P是inout  PADR1是out的,我这样连接应该是对的吧?

  PANALOG  VPP_PAD(.P(), .PADR1(VPP));
  PANALOG  VNN_PAD(.P(), .PADR1(VNN));

网友:
create_net -power/ -ground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创建了,他说VPP  VNN已经存在了

网友(2014-10-24):
lz 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能分享一下嘛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create_net     加了power/ground 了?

网友(2024-03-18):
请问lz最后怎么解决的呢,也遇到了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