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OD效应和STI效应有什么区别

楼主(2014-04-08):
如题,想知道LOD效应和STI效应有什么区别吗?

网友A:
二者都是指同一件事...STI對silicon產生stress,改變了器件的晶格長度,使得VT和IDS在OD很小時會有與OD較大時產生極大的特性差異

网友(2014-07-23):
同一回事,表述不一样而已 。

网友(2018-12-17):
LOD( Length of Diffusion): 從025um以下的製程,元件之間是利用較先進的STI(Shallow Trench Isolation)的方法來做隔絕。 STI的作法,會在substrate上挖出一個溝槽,再填入二氧化矽當絕緣層。這個在substrate挖出溝槽的動作會產生應力的問題,由於FOX(Field Oxide)到Poly Gate的距離不同,應力對MOS的影響也不同。
所以當擁有相同的Gate Length和Gate Width的兩個MOS,因為擴散區長度不同造成其電流不同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drc的时候经常出现STI问题,之前MPW我们都直接跳过,不知道大神是一般是怎么消除这个错误的,一般模块拼接的空当还有MOM电容下面度出现,难道打上老粗的隔离???

网友(2019-12-20):
应该是同一件事,在不同工艺中的不同叫法吧

网友(2021-08-26):
引用 网友A:
二者都是指同一件事...STI對silicon產生stress,改變了器件的晶格長度,使得VT和IDS在OD很小時會有與OD較大 ...

所这个OD是源漏到栅之间的距离吗?

网友(2023-03-14):
都是一个东西

网友:
请问场氧具体是指那一部分结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