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片内LNA和MIXER之间的匹配问题

楼主(2014-04-08):
关于片内LNA和MIXER的匹配问题我有以下问题,请各位指导:
片内的话就不要共轭匹配了,只需要使mixer的输入阻抗的虚部同LNA输入阻抗的虚部共轭,此时两者之间实部不须相同,但有没有其他要求,比如说需要使MIXER输入阻抗实部大于LNA实部阻抗十倍之类?
以下是我设计仿真步骤:
1.  MIXER结构已定,那么用SP分析得出其输入阻抗的实部和虚部。
2.  将MIXER仿真所得实部及虚部值,用输入信号频率下的等效并联电容电阻代替,连接在LNA输出端,最后节点加上port。 设置LNA各输入信号,并调节LNA的匹配网络,使得输出port的SP分析中虚部接近于零,此时达到虚部匹配。但是其实部怎么处理?
3.  mixer的转换增益及噪声仿真问题:首先将2步骤所得LNA负载(L匹配网络)加在MIXER输入端,但仅能表示LNA的电感及电容负载,其电阻负载没有呈现出来?若是在特定的Gv及NF要求下,GAIN可以通过瞬态仿真出来,但NF却与所加port的R参数有关(用PSS+Pnoise仿真),此时如何设置port中R值?
以上问题及可能的错误步骤请各位不吝赐教。

网友:
貌似虚部也不需要匹配   输出电压信号给过去就行了

网友(2014-12-18):
片上MIXER的输入一般为MOS的栅极,输入阻抗一般很大,不用匹配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如果不是栅极呢?我有遇到过源极输入的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也在研究

网友(2019-04-02):
片内的LNA与mixer无须匹配,关注电压增益即可,匹配反而会浪费功耗

网友:
LNA和MIX之间的匹配,主要还是 要看工作频率,如果工作频率很高,波长很短,和芯片尺寸接近,就需要匹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