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ICC :NO PHYSICAL DATA FOR DESIGN

楼主(2014-04-08):
在我打开CEL, 编辑区出现  NO PHYSICAL DATA FOR DESIGN ,却没有任何Layer,查看报错信息如下:

2 Error messages were generated:

      1: error:The design is not uniquified
      2: error:CEL consistency check failed:

请教:这两个问题为什么产生?怎样解决?

网友:
uniquify_fp_mw_cel   save_mw_cel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大款,你直接拿2个命令。我不懂啊。麻烦解释下细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就这样就可以了啊,如果不考虑MIM的话,就这样就行了。你发的log就是这个意思,design没有uniquify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今天按照你的提示做了。就没有ERROR出现,但是图形编辑区没有图形,只有NO PHYSICAL DATA  FOR DESIGN。怎样显示出之前做的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原来是没有link_lib.请教怎样Link_lib?

网友:
logic lib 还是physical lib? 贴log直接

网友:
link -f
link_physical_lib

看你的提示,应该是从别的地方copy 过来的mw lib ,对应main lib 和 ref lib 都变了,需要重新rebuild lib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icc_shell> link_physical_library
Error: No valid link library specified, please check library setup. (PSYN-958)
Error: Could not read the following target libraries:

scgp_ss.db
(UIO-3)
0

网友:
link -f 没有报错的
check一下  ref lib 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