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quartus ii 初学者使用问题,求解决

楼主(2014-04-08):
今天按照教材做练习“流水线乘法累加器设计”,需要包含LPM_ADD_SUB,LPM_MULT,LPM_FF,前两个都调出来了,最后一个LPM_FF找不到(书上说在MegaWizard Plug-In Magager --> Storage中,我就没有找到 Storage,如图)

我使用的版本是quartus ii 13.1,怎么找到LPM-ff,谢谢各位了。
书使用的版本是9.0,如果不想换旧版软件,继续使用新版,13.1和9.0还有哪些不同需要注意的?

网友(2014-06-08):
里面文件应该是有的,既然不在Storage文件夹里,那可能在其他文件夹里,上面有个搜索功能,直接输入你想要的IP核,试试

网友:
对头,都有的

网友:
上面有个查找栏,直接输入查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