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SE 布局布线问题,建立时间有问题

楼主(2014-04-08):
xilinx ISE 综合后下面显示的最大时钟频率是170M
我现在用的是250M报 ,可是布局布线的时候报告建立时间有问题,
我想问一下这个时候修改约束可能修改成功吗,之前没有关注过综合后的console里面可以显示的最大时钟频率。。。

我们要求尽量跑250M的,求有经验的人指点一下,是不是该放弃这么高的频率,

楼主:
求指点,这个建立时间的问题,纠结了一周了,接触了一下布局布线,越固定反而违例越严重,伤不起,可能FPGA工具用的也不熟悉,以前只接触到综合,很少后面遇见问题。

网友:
只有一个时钟域?

网友:
在ucf里面约束时钟为250Mhz,如果STA通过的话,就可以跑250MHz

网友:
可以约束到250MHz看结果,通过就没问题
不通过的话就要看关键路径了,优化路径能提高主频,但不是无限制的提高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就是布局布线的STA,有时序违例错误,基本都是建立时间的错误,slack为负值,而且到达2ns,250M的话 ,周期也就4ns,这个还有没有希望进行优化,不修改代码的话,谢谢,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也通过流水线改过关键路径,可是修改一个后,还有其它的,我想不修改代码通过设置什么的可不可以跑起来,还是这套代码只可以跑到150M,一直是布局布线的时候,建立时间的问题,,布局布线后显示的最大频率也是150~170M左右,和chipscore的深度有点关系,这个频率怎么提高?关键路径怎么修改??谢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现在只有一个时钟域,一个就通过不了,两个更麻烦。。。。谢谢

网友:
那个片子?资源用了多少?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vc707 资源不是问题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真path,如果是真path,你的设计允不允许multicycle之类的

楼主:
这个问题会不会影响上板子,上板子chipscore说 wating for core to
be armed ,谢谢

网友:
时序有问题还强跑在高频的话,是会出现奇怪问题的
如果想测试功能,可以降主频测试,如果非要达到250MHz主频,如果不能设置多周期路径和失败路径
那么就得修改关键路径了,关键路径太多的话也得改,
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最开始设计方案的时候没有考虑周全,所以现在会返工量很大
吃一堑长一智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是啊,所有亚稳态问题,上板子确实都会有问题的,没遇到是因为实验室环境而已。

网友:
到Xilinx官网搜索 ug612时序收敛手册。一般两种方法:修改代码;修改编译选项。使用SmartXplorer工具试下,看看工具能不能解决,不能解决的话考虑上述两种方法。跑250MHz的频率还是蛮高的,不知道设计规模大不大,用的片子是哪个系列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vc707 板子还行,代码量类似于PCIE协议+DMA这么多,竟然上板子的时候没有时钟,这个时钟指的是高速串行恢复出来后用户用的时钟,,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chipscore的时候,时钟没有恢复出来奇怪。。waiting for the core to be armed,但是如果用系统时钟的话,不提示这个,但是没有数据。。。。

网友(2015-05-15):
楼主你好 问题怎样解决了啊?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可否告知下 谢谢了

网友:
250MHz主时钟确实是我见过比较高的设计了,如果setup time的slack有问题,有可能是关键路径数据延迟较大造成的,如果不想大规模改动代码的话,看看你的设计模块里是不是经常好几根wire连着用,尤其模块的输入输出,这样会造成数据延迟,换成FF;还有不知道为啥非要用250MHz,如果降低时钟频率增加数据并行路数,对你项目有影响不?

网友:
赚积分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