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一段ARM verilog程序的问题

楼主(2014-04-08):
下面这段程序是从《arm9兼容内核》上抄下来的,这个always block应该是完成 对cmd_flag的赋值。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在to_rf_vld也需要给cmd_flag赋0, 因为to_rf_vld是ID的生成的,如果为1,则表示清空流水线中正在decode的指令前面的所有指令,因为PC会被改写。但是如果to_rf_vld为高电平,就设置cmd_flag,那么当前decode出来的指令到了EX阶段,就不会被执行了,这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?

always @ (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)
if ( rst )
    cmd_flag <= #`DEL 1'd0;
else if ( cpu_en )
    if ( int_all )

    cmd_flag <= #`DEL  0;

else if ( ~hold_en )

    if ( wait_en | to_rf_vld | cha_rf_vld | go_rf_vld )

    cmd_flag <= #`DEL  0;

else

    cmd_flag <= #`DEL  code_flag;

else;
else;

网友(2019-01-11):
go_rf_vld means the decoder to register file and to_rf_vld means the write_back to register file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