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询问] 请问IC的数字和模拟方向具体做什么工作

楼主(2014-04-08):
我现在考上了上海的一所高校读研究生,是微电子方向,去了之后要选择数字还是模拟方向。想请教各位数字和模拟方向具体是做什么?听说数字有前端和后端,模拟也应该有吧,能详细介绍下具体的要求吗?

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解答!

网友:
额   这本科不是微电子的吧
数字前端就是纯码农  就是语言和软件方向不一样   另外  写代码需要并行思想  做不同方向还是主要去了解算法
数字后端  就是操作工具
模拟  据说被称作艺术家  恩  一般艺术家都吃不饱饭
模拟版图   恩   就是画框框的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