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64位版本的iscape

楼主(2014-04-09):
我下载的都是LNX86的版本,在openSUSE的x86_64下面安装
会提示说不支持32
求64位版本下载,或者请教怎么安装32位版本?

网友:
人家不支持suse

网友(2014-07-07):
64位版本?也分版本吗?

网友:
    iScape只有一个lnx86版本,可以在任何Linux上运行安装。八成你的安装方法不对。这通常是有两个文件放在一起,你必须在终端上cd到所在文档然后执行./SETUP.SH(或者sh SETUP.SH)命令运行SETUP.SH这个可执行shell script,它会自动检测系统并安装iScape

网友(2016-04-29):
有安装教程吗

网友(2017-03-17):
回复 楼主:

   哥,你找到64bit的版本了没有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