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继续求教Astro库的问题

楼主(2014-04-09):
之前缺少TF文件,Astro无法使用现在MOSIS给我的回复让我在LEF里找- -是不是说可以用lef代替techfile。。。

网友:
感觉二者的关系不是这么紧密吧, astro有专门的tf才行的哦

网友:
可根据lef产生一个tf文件,不过是最基本的,最好还是问foundry要

网友:
如果有lef,standard cell 和tech 的lef,就可以很容易的生成Astro需要的tf,最好也有工具Milkyway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求教如何生成- 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