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的LVS出现了VSS的open,所有出现先VSS的地方全部出错了【已解决】

楼主(2014-04-09):
在verify_lvs的时候出现了float和一个vss  open,open整个白茫茫的一片,出现VSS的地方都出现了错误,没法具体定位,是哪里设置不合理了吗?ERROR : OUTPUT PortInst fzu8051_top_inst/MCU8051/i_cpu/cyc1/U9 Y doesn't connect to any net.
ERROR : INPUT PortInst fzu8051_top_inst/MCU8051/i_cpu/cyc1/U9 A(429955) in net VSS(462112) is floating.
ERROR : OUTPUT PortInst fzu8051_top_inst/DES/xunhuan1/sval_reg[11] Q doesn't connect to any net.
ERROR : OUTPUT PortInst fzu8051_top_inst/DES/xunhuan1/sval_reg[9] Q doesn't connect to any net.
ERROR : OUTPUT PortInst fzu8051_top_inst/DES/xunhuan1/sval_reg[17] Q doesn't connect to any net.
ERROR : OUTPUT PortInst fzu8051_top_inst/DES/round16_end_dout1/dout_in_reg[20] QN doesn't connect to any net.
ERROR : OUTPUT PortInst fzu8051_top_inst/DES/round16_end_dout1/dout_in_reg[12] QN doesn't connect to any net.
ERROR : OUTPUT PortInst fzu8051_top_inst/DES/round16_end_dout1/dout_in_reg[19] QN doesn't connect to any net.
ERROR : OUTPUT PortInst fzu8051_top_inst/DES/shuchuchuli1/dout1_reg[44] QN doesn't connect to any net.
ERROR : OUTPUT PortInst fzu8051_top_inst/DES/shuchuchuli1/dout1_reg[43] QN doesn't connect to any net.
ERROR : OUTPUT PortInst fzu8051_top_inst/DES/round16_end_dout1/dout_in_reg[8] QN doesn't connect to any net.
ERROR : OUTPUT PortInst fzu8051_top_inst/DES/round16_end_dout1/dout_in_reg[9] QN doesn't connect to any net.
ERROR : OUTPUT PortInst fzu8051_top_inst/DES/shuchuchuli1/dout1_reg[53] QN doesn't connect to any net.
ERROR : OUTPUT PortInst fzu8051_top_inst/DES/round16_end_dout1/dout_in_reg[26] QN doesn't connect to any net.
ERROR : OUTPUT PortInst fzu8051_top_inst/DES/round16_end_dout1/dout_in_reg[25] QN doesn't connect to any net.
ERROR : OUTPUT PortInst fzu8051_top_inst/DES/shuchuchuli1/dout_final_reg[34] QN doesn't connect to any net.
ERROR : OUTPUT PortInst fzu8051_top_inst/DES/shuchuchuli1/dout1_reg[40] QN doesn't connect to any net.
ERROR : OUTPUT PortInst fzu8051_top_inst/DES/shuchuchuli1/dout1_reg[41] QN doesn't connect to any net.
ERROR : OUTPUT PortInst fzu8051_top_inst/DES/round16_end_dout1/dout_in_reg[14] QN doesn't connect to any net.
ERROR : OUTPUT PortInst fzu8051_top_inst/DES/shuchuchuli1/dout1_reg[50] QN doesn't connect to any net.

整个图中出现VSS的地方,几乎都出错了!

网友:
期待大神回复。是否是因为没有via什么的?
有没有tie 和 drive_pg_connection.

网友:
drive_pg_connection
output open没关系

网友:
先verify_pg_nets 确认PG有没有问题,check_mv_design 去看power 连接,都没问题了再搞PV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有连接,我又特意去连了一下。 怎看看是不是via的问题呢,其他地方via都可以自动用上的说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所有output的float都没事吗?
    电源地有链接的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之前修DRC的时候,修改了下网表,但是没改VSS的说。

    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441780-1-1.html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恩恩verify_pg_nets 的rail都给修了,我再去试试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看来下感觉都没什么问题的说,警告之前也出现过,做PV是什么意思呢?
   icc_shell> check_mv_design  -power_nets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Power/Ground Pin Connection Checks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Power/Ground Connection Summary:

P/G net name                P/G pin count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Other power nets:                 12404
Unconnected power pins:           0

Other ground nets:                12404
Unconnected ground pins:          0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Warning: Power connection/checking is skipped for 24800 power pins because the required power pin information cannot be found in logical libraries. (MV-510)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Supply Operating Voltage Checks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No Errors/Warnings Found.

Please review report above for warnings and errors.
1
icc_shell> verify_pg_nets
Cell design_top.err existed already. Delete it ...
Checking [VDD]:
        There are no floating shapes
        All the pins are connected.
        No errors are found.
Checking [VSS]:
        There are no floating shapes
        All the pins are connected.
        No errors are found.
Checked 2 nets, 0 have Errors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input不能floating但是output是可以的,只要确实是floating的,那就没问题

和另个帖子的问题应该没关系。如果不放心,可以从头来一遍试试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恩恩,感觉那边也没改到VSS,不过之前一次没出现open,我再去试一下看看
   看来下IO的文档里面写着要加隔离PBREAK,里面推荐的pad的摆放方式像下图那样,是不是所有的电源pad最好这样摆放呢,因为感觉电源pad一般会放到四周去。PVDD是1.8V  PDVDD是3.3V
PBREAK is used to break power and ground rings and to isolate substrate. They have back-to-back diodes between different ground signals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input的错误  route_eco可以解决。
应该是我在布std_rail得时候,没有设置不要经过宏单元,现在设置完了后,就可以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所以floating就是route_eco解决的??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   output的还有,但是input的是route_eco解决的,刚开始open也还是存在的,不过这次ECO也也把它解决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嗯 这样 有时候我这里也是很多floating

网友(2016-05-24):
回复 网友B:

   版主你好  请问icc中verify_lvs一版是在什么时候检查啊  routing后吗 ,floorplan后lvs有问题可以ignore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  最后做lvs check,前面做没啥意义

网友(2017-04-14):
回复 网友C:

   我做verify_PG_net 时 :Checking [VDD]:
There are no floating shapes

ERROR: There are 981 floating pins

check_mv_design 是没有错误,怎么回事呢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