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operating condition 怎么影响时序

楼主(2014-04-09):
对于 target library, 一般都有个 default 的 operating condition, 但是 create_operating_condition 以及 multivoltage 似乎都可以对特定的 library 改变 PVT, 那么这个 PVT 是怎么作用的。
如果对于 cell delay 来说,PVT 可以影响 input transition 和/或 output loading, 可我并没有在 .lib 里找到相应的描述。
还是说在一个 .lib 里,operating condition 是固定的。
请大家尽管畅所欲言,无论是相关事实还是个人推断。

网友:
lib的名字就可以看出 应该是固定一个operating condition ,会带一些如0p9v 125c 类似的关键字
可以根据情况进行scaling

你可以打开一个放个例子上来看看

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

网友:
lib可以混合OP,主要是为了混合voltage ,lib里面timing 部分如果和voltage 无关,那么就只有default OP起作用,时序,power只有一套。唯一有可能变化的是如果各个库之间default OP不一致,在分析的时候如果没有为特定的地方设置OP,那么工具会自动为你选,这里可能会带来不确定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“lib里面timing 部分如果和voltage 无关” 指的是 table 吗?不然 timing 和 voltage 是必然相关的。
    “唯一有可能变化的是如果各个库之间default OP不一致”中的各个库指的是?如果就 STD,不同的 voltage 就相当于是不同的 OP,一般 default OP 都不会一致吧。如果是说 IP,IO 以及 STD 的 default OP 不同,那我的做法都是只设置 STD 的 OP,似乎也没有办法对它们各自设置独立的 OP。
    “在分析的时候如果没有为特定的地方设置OP” 是指可靠的做法是在不同的 power domain 设置不同的 OP 吗

    请不吝赐教,不一定要把我的疑问全都回答的。

网友:
1) 我的意思是如果只有一个OP,timing自然的关联到这个OP上
2) 只设置STD的OP没问题,工具会自动设其他的,会有提示,但是得确认正确。可以单独设置任何一个cell的OP
3)同2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1)我做了试验,诚如你所说,timing 的计算和 voltage 无关;可是 power 的计算却与 voltage 有关。可是我看两者之间的差别也就是 timing 使用 input_net_transition, 而 power 使用 input_transition_time;而更进一步的这两者是怎么得来的,我查了 library compiler 下面的几个文档还是一头雾水。

2)因为我看到 DC/ICC 的 set_operating_condition 的 -object_list 这个 option 有这么一句:“This option is only available for multivoltage features and requires the appropriate license.
    而且我尝试了用这个 option: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-analysis_type bc_wc  -obj rfifo
    其中已经在 upf 里定义了 power domain: create_power_domain PD_1 -elements rfifo
    却返回了 error:
    Error: The -object_list option for the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command is not allowed on cells that are neither macro nor pad cells. (UPF-066)

网友:
hao dong xi a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