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180nm 时钟树上噪声分析问题

楼主(2014-04-09):
新手请教下大家,
因为 时钟信号的工作频率和翻转率是所有信号最高的。我担心时钟树上会受到干扰。

论坛上有提出采用2倍间隔走线方法。但是对于我现在用的180nm工艺 要采用这样方法吗?

如果不采用受到影响的几率多大呢?

180nm 串扰应该是不用考虑吧?

谢谢大家。

网友:
一般90nm一下才会考虑串扰的吧,应该不需要考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