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沟道长度调制

楼主(2014-04-09):
Id-Vds曲线上变阻区最右边电流是0.5k(W/L)Vov^2, 饱和区最左是0.5k(W/L)Vov^2(1+lambdaVds)。这两个值应该是不相等的。这是什么原因呃

网友:
饱和区最左的边沿时候,lamada是等于0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下午脑洞大开了

网友(2014-05-14):
起点是在不考虑沟道调制下得到,进入饱和区后,才开始考虑该效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