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10平台上dm9000a网卡驱动分析

楼主(2014-04-09):
2410平台上dm9000a网卡驱动分析
该驱动基于linux-2.6.24.4内核。
    首先,需要在arch/arm/mach-s3c2410/mach-smdk2410.c文件中添加如下代码:
static struct resource s3c_dm9000_resource [] = {
    [0] = {
        .start = 0x10000000,
        .end = 0x10000040,
        .flags = IORESOURCE_MEM
    },
    [1] = {
        .start = IRQ_EINT2,
        .end = IRQ_EINT2,
        .flags = IORESOURCE_IRQ,
    }
};

注意上面的start、end等地址是指的网卡的物理地址。然后,还要在该文件中加入如下代码:
struct platform_device s3c_device_dm9000 = {
    .name = "dm9000",
    .id = -1,
    .num_resources = ARRAY_SIZE(s3c_dm9000_resource),
    .resource = s3c_dm9000_resource,
};

需要特别注意上面的name字段,当设备驱动程序寻找设别资源时,会根据该字段对设备进行匹配。另外,该文件中的smdk2410_devices[]数组中,还需要加入s3c_device_dm9000,不然系统启动时没有找
到该资源就不会调用相应的probe函数。
    下面分析驱动程序的probe函数。若驱动被编译进内核,则在系统启动的时候,该函数会被调用。该函数的源代码如下:
static int dm9k_drv_probe(struct platform_device *pdev)
{
        struct net_device *ndev;
        unsigned long base;
        unsigned int *addr = NULL;
        int ret = -ENODEV;
        ndev = alloc_etherdev(sizeof(struct board_info));
        if (!ndev) {
                printk("%s: could not allocate device.\n", CARDNAME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-ENOMEM;
        }

        ndev->dma = (unsigned char)-1;
        if (pdev->num_resources < 2 || pdev->num_resources > 3) {
                printk("DM9000: Wrong num of resources %d\n", pdev->num_resources);
                ret = -ENODEV;
                goto out;
        }
        base = pdev->resource[0].start;
        ndev->irq = pdev->resource[1].start;
        /*
         * Request the regions.
         */
        if (!request_mem_region(base, 4, ndev->name))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-EBUSY;
                goto out;
        }
        addr = ioremap(base, 4);
        if (!addr)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-ENOMEM;
                goto release_mem;
        }
        ret = dm9k_probe(ndev, (unsigned long)addr);
        if (ret != 0) {
         iounmap(addr);
release_mem:
                release_mem_region(base, 4);
out:
                printk("%s: not found (%d).\n", CARDNAME, ret);
                kfree(ndev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ret;
}

函数首先调用alloc_etherdev,该函数在include/linux/etherdevice.h中声明,其中有如下语句:
#define alloc_etherdev(sizeof_priv) alloc_etherdev_mq(sizeof_priv, 1)

而alloc_etherdev_mq函数又定义在net/ethernet/eth.c中,如下:
struct net_device *alloc_etherdev_mq(int sizeof_priv, unsigned int queue_count)
{
    return alloc_netdev_mq(sizeof_priv, "eth%d", ether_setup, queue_count);
}

可见,该函数只是用自己的参数来调用alloc_netdev_mq函数。alloc_netdev_mq函数定义在net/core/dev.c中,原型如下:
struct net_device *alloc_netdev_mq(int sizeof_priv, const char *name,
        void (*setup)(struct net_device *), unsigned int queue_count)
关于该函数的说明:
/**
* alloc_netdev_mq - allocate network device
* @sizeof_priv: size of private data to allocate space for
* @name:  device name format string
* @setup:  callback to initialize device
* @queue_count: the number of subqueues to allocate
*
* Allocates a struct net_device with private data area for driver use
* and performs basic initialization.  Also allocates subquue structs
* for each queue on the device at the end of the netdevice.
*/
可见,alloc_etherdev为设备驱动分配了私有数据空间,并对设备驱动做了一些初始化工作。

接下来,设备驱动将要检查设备的resources的数量,如果数量小于2或者大于3,则初始化函数自动返回,初始化失败。我们的设备驱动中,resources的数量为2:一个表示设备的IO地址,另一个是设备
的中断号。

代码
        base = pdev->resource[0].start;
        ndev->irq = pdev->resource[1].start;

分别得到设备的端口地址和中断号。
接下来,驱动程序将向系统申请io内存,从地址base开始,大小为4个字节。如果申请成功,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将地址重新映射,从地址base开始,长度为4个字节。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驱动程序一般
不直接访问物理地址,而访问虚拟地址。地址重新映射成功后,就调用dm9k_probe函数进行设备初始化。
dm9k_probe函数的全部代码如下
int __init dm9k_probe(struct net_device *dev, unsigned long addr)
{
        struct board_info *db; /* Point a board information structure */
        u32 id_val;
        u16 i, j;
        int retval;
          /* Search for DM9000 serial NIC */
        PUTB(DM9KS_VID_L, addr);
        id_val = GETB(addr + 2); /* Change offset to 2 ^^^^^ */
        PUTB(DM9KS_VID_H, addr);
        id_val |= GETB(addr + 2) << 8;
        PUTB(DM9KS_PID_L, addr);
        id_val |= GETB(addr + 2) << 16;
        PUTB(DM9KS_PID_H, addr);
        id_val |= GETB(addr + 2) << 24;
        if (id_val != DM9KS_ID && id_val != DM9010_ID) {
                /* Dm9k chip not found */
                printk("dmfe_probe(): DM9000 not found. ID=%08X\n", id_val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-ENODEV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printk("<DM9KS> I/O: %lx, VID: %x \n",addr, id_val);
        /* Allocated board information structure */
        memset(dev->priv, 0, sizeof(struct board_info));
        db = (board_info_t *)dev->priv;
        dmfe_dev = dev;
        db->io_addr = addr;
        db->io_data = addr + 2; /* Change offset to 2 ^^^^^ */
        /* driver system function */

        dev->base_addr = addr;
        dev->irq = IRQ_EINT2;
        dev->open = &dmfe_open;
        dev->hard_start_xmit = &dmfe_start_xmit;
        dev->watchdog_timeo = HZ;
        dev->tx_timeout = dmfe_timeout;
        dev->stop = &dmfe_stop;
        dev->get_stats = &dmfe_get_stats;
        dev->set_multicast_list = &dm9000_hash_table;
        dev->do_ioctl = &dmfe_do_ioctl;
        for(i=0,j=0x10; i<6; i++,j++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b->srom = ior(db, j);

          }

        /* Set Node Address */
        for (i=0; i<6; i++)
                dev->dev_addr = db->srom;
        retval = register_netdev(dev);
        if (retval == 0) {
                /* now, print out the card info, in a short format.. */
                printk("%s: at %#lx IRQ %d\n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v->name, dev->base_addr, dev->irq);
                if (dev->dma != (unsigned char)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k(" DMA %d\n", dev->dma);
                if (!is_valid_ether_addr(dev->dev_addr)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k("%s: Invalid ethernet MAC address. Please 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set using ifconfig\n", dev->name);
        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Print the Ethernet address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k("%s: Ethernet addr: ", dev->nam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i = 0; i < 5; 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k("%2.2x:", dev->dev_add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k("%2.2x\n", dev->dev_addr[5]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0;
}

函数首先调用PUTB来写dm9000a芯片,来看看PUTB的实现
#define PUTB(d,a) *(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 (a)) = d

可见,PUTB是直接使用的指针,而没有使用内核提供的write等函数,同样,GETB函数如下
#define GETB(a) *(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 (a))

注意,这里的地址都是虚拟地址,因为前面调用函数dm9k_probe时传递的addr时重新映射后的,而不是直接传送的物理地址。
具体操作涉及到dm9000a的硬件实现,做简单的说明。dm9000a有两个PORT,一个是INDEX PORT,另一个就是DATA PORT。具体访问哪一个是根据CMD引脚的信号来确定的:CMD为0,则访问INDEX,否则,访
问DATA。访问寄存器之前,必须将寄存器的地址存放在INDEX PORT。
首先,驱动程序需要读芯片的ID。DM9000A的ID存放在四个不同的字节中,分别叫做Vendor ID和Product ID。将着四个字节读出来,组合后应该得到0x90000A46,如果读出来的ID与该值不相等,说明不
是DM9000A网卡,程序将返回,初始化失败。
读出ID相同后,就可以认为系统中存在dm9000a网卡了,接下来就开始进行其他初始化工作。主要工作
        dev->base_addr = addr;
        dev->irq = IRQ_EINT2;
        dev->open = &dmfe_open;
        dev->hard_start_xmit = &dmfe_start_xmit;
        dev->watchdog_timeo = HZ;
        dev->tx_timeout = dmfe_timeout;
        dev->stop = &dmfe_stop;
        dev->get_stats = &dmfe_get_stats;
        dev->set_multicast_list = &dm9000_hash_table;
        dev->do_ioctl = &dmfe_do_ioctl;

就是为net_device的成员指定功能函数,以便系统需要的时候进行调用。完成这些基本的工作后,就可以向系统注册设备了
retval = register_netdev(dev);

注册完成,该函数就返回。probe函数剩下的就是对返回值的判断了,若注册成功,直接推出,probe完成;失败的话,还需要将ioremap过的地方ioumap掉,request_mem_region的地方release掉。
前面分析了dm9000a网卡的probe部分,接下来继续其他部分。

当用户在命令行下使用ifconfig等命令的时候,网卡设备将打开,系统将调用open函数。dm9000a的open函数如下
static int dmfe_open(struct net_device *dev)
{
        board_info_t *db = (board_info_t *)dev->priv;
        u8 reg_nsr;
        int i;

        if (request_irq(dev->irq,&dmfe_interrupt,IRQF_SHARED,dev->name,dev)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-EAGAIN;
        /* Grab the IRQ */
        set_irq_type(dev->irq, IRQ_TYPE_EDGE_RISING);
        /* Initilize DM910X board */
        dmfe_init_dm9000(dev);

        /* Init driver variable */
        db->reset_counter = 0;
        db->reset_tx_timeout = 0;
        db->cont_rx_pkt_cnt = 0;

        /* check link state and media speed */
        db->Speed =10;
        i=0;
        do {
                reg_nsr = ior(db,0x1);
                if(reg_nsr & 0x40) /* link OK!! */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wait for detected Speed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delay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g_nsr = ior(db,0x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eg_nsr & 0x8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->Speed 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->Speed =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mdelay(1);
        }while(i<3000); /* wait 3 second */
        //printk("i=%d Speed=%d\n",i,db->Speed);
        /* set and active a timer process */
        init_timer(&db->timer);
        db->timer.expires = DMFE_TIMER_WUT * 2;
        db->timer.data = (unsigned long)dev;
        db->timer.function = &dmfe_timer;
        add_timer(&db->timer); //Move to DM9000 initiallization was finished.

        netif_start_queue(dev);
        return 0;
}

函数首先向系统申请中断,利用内核提供的request_irq函数。该函数声明于include/linux/interrupt.h中,而它的定于位于kernel/irq/manage.c中。关于它的说明和原型如下
/**
*    request_irq - allocate an interrupt line
*    @irq: Interrupt line to allocate
*    @handler: Function to be called when the IRQ occurs
*    @irqflags: Interrupt type flags
*    @devname: An ascii name for the claiming device
*    @dev_id: A cookie passed back to the handler function
*
*    This call allocates interrupt resources and enables the
*    interrupt line and IRQ handling. From the point this
*    call is made your handler function may be invoked. Since
*    your handler function must clear any interrupt the board
*    raises, you must take care both to initialise your hardware
*    and to set up the interrupt handler in the right order.
*
*    Dev_id must be globally unique. Normally the address of the
*    device data structure is used as the cookie. Since the handler
*    receives this value it makes sense to use it.
*
*    If your interrupt is shared you must pass a non NULL dev_id
*    as this is required when freeing the interrupt.
*
*    Flags:
*
*    IRQF_SHARED        Interrupt is shared
*    IRQF_DISABLED    Disable local interrupts while processing
*    IRQF_SAMPLE_RANDOM    The interrupt can be used for entropy
*
*/
int request_irq(unsigned int irq, irq_handler_t handler,
        unsigned long irqflags, const char *devname, void *dev_id)

可见,传递给该函数的第一个参数是申请的中断号;第二个参数是一个函数指针,当发生相应的中断时,系统将调用该函数处理中断;第三个参数是中断的标志,可以是它说明文档中提到的三种中的任
何一种,我们用的是IRQF_SHARED,表示中断可以共享;第四个参数就是设备的简称,可以在/proc/interrupts列表中找到。
申请完成中断后,驱动程序设置了中断的类型,使用set_irq_type函数。该函数声明于include/linux/interrupt.h,而定义于kernel/irq/chip.c,原型如下
/**
*    set_irq_type - set the irq type for an irq
*    @irq:    irq number
*    @type:    interrupt type - see include/linux/interrupt.h
*/
int set_irq_type(unsigned int irq, unsigned int type)

第一个参数是中断号,第二歌参数是中断类型,表示上升沿触发、下降沿触发、高电平触发或者低电平触发。我们使用的是IRQ_TYPE_EDGE_RISING,即上升沿触发。
中断设置完成后,驱动程序需要对dm9000a芯片进行初始化,调用dmfe_init_dm9000函数,如下
static void dmfe_init_dm9000(struct net_device *dev)
{
        board_info_t *db = (board_info_t *)dev->priv;

        /* set the internal PHY power-on, GPIOs normal, and wait 2ms */
        iow(db, DM9KS_GPR, 1); /* Power-Down PHY */
        udelay(500);
        iow(db, DM9KS_GPR, 0); /* GPR (reg_1Fh)bit GPIO0=0 pre-activate PHY */
        udelay(20); /* wait 2ms for PHY power-on ready */
        /* do a software reset and wait 20us */
        iow(db, DM9KS_NCR, 3);
        udelay(20); /* wait 20us at least for software reset ok */
        iow(db, DM9KS_NCR, 3); /* NCR (reg_00h) bit[0] RST=1 & Loopback=1, reset on */
        udelay(20); /* wait 20us at least for software reset ok */
        /* I/O mode */
        db->io_mode = ior(db, DM9KS_ISR) >> 6; /* ISR bit7:6 keeps I/O mode */
        /* Set PHY */
        db->op_mode = media_mode;
        set_PHY_mode(db);
        /* Program operating register */
        iow(db, DM9KS_NCR, 0);
        iow(db, DM9KS_TCR, 0); /* TX Polling clear */
        iow(db, DM9KS_BPTR, 0x3f); /* Less 3kb, 600us */
        iow(db, DM9KS_SMCR, 0); /* Special Mode */
        iow(db, DM9KS_NSR, 0x2c); /* clear TX status */
        iow(db, DM9KS_ISR, 0x0f); /* Clear interrupt status */
        /* Added by jackal at 03/29/2004 */

        /* Set address filter table */
        dm9000_hash_table(dev);
        /* Activate DM9000A/DM9010 */
        iow(db, DM9KS_RXCR, DM9KS_REG05 | 1); /* RX enable */
        iow(db, DM9KS_IMR, DM9KS_REGFF); // Enable TX/RX interrupt mask

        /* Init Driver variable */
        db->tx_pkt_cnt = 0;

        netif_carrier_on(dev);
        spin_lock_init(&db->lock);
}

该函数中使用了iow函数,看一看它的实现
static void iow(board_info_t *db, int reg, u8 value)
{
        PUTB(reg, db->io_addr);
        PUTB(value, db->io_data);
}

即将value写入reg表示的寄存器中。dmfe_init_dm9000函数的具体功能函数里面已经有注释,更详细的可以查看datasheet。dmfe_init_dm9000函数返回后,open函数还做了一些工作。首先,初始化一些
设备变量
        db->reset_counter = 0;
        db->reset_tx_timeout = 0;
        db->cont_rx_pkt_cnt = 0;

这些值在发送和接收数据的时候将会使用到,到讨论那些函数的时候将详细介绍。接下来,驱动程序需要为自己增加一个timer
        init_timer(&db->timer);
        db->timer.expires = DMFE_TIMER_WUT * 2;
        db->timer.data = (unsigned long)dev;
        db->timer.function = &dmfe_timer;
        add_timer(&db->timer); //Move to DM9000 initiallization was finished.

timer的expires变量决定定时时间,当定时时间到的时候,就会执行function指定的函数。最后,使用add_timer()函数将初始化的timer插入挂起定时器全局队列。关于function指定的函数,将在后面
说明。
最后,open函数调用netif_start_queue,该函数的定义位于include/linux/netdevice.h中
/**
*    netif_start_queue - allow transmit
*    @dev: network device
*
*    Allow upper layers to call the device hard_start_xmit routine.
*/
static inline void netif_start_queue(struct net_device *dev)
{
    clear_bit(__LINK_STATE_XOFF, &dev->state);
}

可见,该函数告诉系统可以使用hard_start_xmit进行数据发送了。
open函数到此就结束了。
前面讨论了probe函数和open函数,下面继续。

内核发送数据在底层是通过dmfe_start_xmit函数来实现的
static int dmfe_start_xmit(struct sk_buff *skb, struct net_device *dev)
{
        board_info_t *db = (board_info_t *)dev->priv;
        char * data_ptr;
        int i, tmplen;
        if(db->Speed == 10)
                {if (db->tx_pkt_cnt >= 1) return 1;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if (db->tx_pkt_cnt >= 2) return 1;}

        /* packet counting */
        db->tx_pkt_cnt++;
        db->stats.tx_packets++;
        db->stats.tx_bytes+=skb->len;
        if (db->Speed == 10)
                {if (db->tx_pkt_cnt >= 1) netif_stop_queue(dev);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if (db->tx_pkt_cnt >= 2) netif_stop_queue(dev);}
        /* Disable all interrupt */
        iow(db, DM9KS_IMR, DM9KS_DISINTR);
        /* Set TX length to reg. 0xfc & 0xfd */
        iow(db, DM9KS_TXPLL, (skb->len & 0xff));
        iow(db, DM9KS_TXPLH, (skb->len >> 8) & 0xff);
        /* Move data to TX SRAM */
        data_ptr = (char *)skb->data;

        PUTB(DM9KS_MWCMD, db->io_addr); // Write data into SRAM trigger
        switch(db->io_mod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DM9KS_BYTE_MOD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i = 0; i < skb->len; 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B((data_ptr & 0xff), db->io_dat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DM9KS_WORD_MOD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len = (skb->len + 1) /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i = 0; i < tmplen; 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W(((u16 *)data_ptr), db->io_dat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case DM9KS_DWORD_MOD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len = (skb->len + 3) / 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i = 0; i< tmplen; 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L(((u32 *)data_ptr), db->io_dat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
#if !defined(ETRANS)
        /* Issue TX polling command */
        iow(db, DM9KS_TCR, 0x1); /* Cleared after TX complete*/
#endif
        /* Saved the time stamp */
        dev->trans_start = jiffies;
        db->cont_rx_pkt_cnt =0;
        /* Free this SKB */
        dev_kfree_skb(skb);
        /* Re-enable interrupt */
        iow(db, DM9KS_IMR, DM9KS_REGFF);
        return 0;
}

该函数首先判断设备使用的模式,若speed为10,则发送的数据包个数最大为1,若speed为100,则最大个数为2.超过这两个值,函数立即返回。若不超过,则说明可以进行数据发送。然后是更新系统的
统计信息。如果待发送包达到上限,则调用netif_stop_queue,告诉内核暂时停止内核与驱动程序间的数据传递。
这些完成后,就可以开始真正的数据传输了。先禁止dm9000a的所有中断,通过写它的Interrupt Mask Register来实现。然后将要传递的数据的长度信息写入TX Packet Length Register中。
需要注意的是char * data_ptr在这里不能理解为一个指向char变量的指针,而应该理解为一个char数组。根据芯片的硬件连接方式,选择字节、半字或者字的方式对数据进行发送。发送完成后,记录下
时间戳,并释放skb的空间,然后允许dm9000a的中断,以便继续进行发送或者接收。
stop方法和open函数的方法作用相反,即停止网络设备
static int dmfe_stop(struct net_device *dev)
{
        board_info_t *db = (board_info_t *)dev->priv;

        /* deleted timer */
        del_timer(&db->timer);
        netif_stop_queue(dev);
        /* free interrupt */
        free_irq(dev->irq, dev);
        /* RESET devie */
        phy_write(db, 0x00, 0x8000); /* PHY RESET */
        iow(db, DM9KS_GPR, 0x01); /* Power-Down PHY */
        iow(db, DM9KS_IMR, DM9KS_DISINTR); /* Disable all interrupt */
        iow(db, DM9KS_RXCR, 0x00); /* Disable RX */
        /* Dump Statistic counter */
        return 0;
}

完成的工作主要有删除定时器、释放中断、调用netif_stop_queue()告诉内核停止内核与驱动程序之间的数据交换,最后使dm9000a网卡处于power-down模式。
下面分析一个重要的函数--中断处理函数
static irqreturn_t dmfe_interrupt(int irq, void *dev_id)
{
        struct net_device *dev = dev_id;
        board_info_t *db;
        int int_status,i;
        u8 reg_save;
        /* A real interrupt coming */
        db = (board_info_t *)dev->priv;
        spin_lock(&db->lock);
        /* Save previous register address */
        reg_save = GETB(db->io_addr);
        /* Disable all interrupt */
        iow(db, DM9KS_IMR, DM9KS_DISINTR);
        /* Got DM9000A/DM9010 interrupt status */
        int_status = ior(db, DM9KS_ISR); /* Got ISR */
        iow(db, DM9KS_ISR, int_status); /* Clear ISR status */
        /* Link status change */
        if (int_status & DM9KS_LINK_INTR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etif_stop_queue(dev);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 i<500; i++) /*wait link OK, waiting time =0.5s */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y_read(db,0x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hy_read(db,0x1) & 0x4) /*Link OK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wait for detected Speed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 i<200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set media speed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hy_read(db,0)&0x2000) db->Speed =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db->Speed 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netif_wake_queue(dev);
                //printk("[INTR]i=%d speed=%d\n",i, (int)(db->Speed));
        }
        /* Received the coming packet */
        if (int_status & DM9KS_RX_INTR)
                dmfe_packet_receive(dev);
        /* Trnasmit Interrupt check */
        if (int_status & DM9KS_TX_INTR)
                dmfe_tx_done(0);

        if (db->cont_rx_pkt_cnt>=CONT_RX_PKT_CN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ow(db, DM9KS_IMR, 0xa2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 Re-enable interrupt mask */
                iow(db, DM9KS_IMR, DM9KS_REGFF);
        }

        /* Restore previous register address */
        PUTB(reg_save, db->io_addr);
        spin_unlock(&db->lock);
        return IRQ_HANDLED;
}

前面已经提到,注册中断的时候该函数作为request_irq()函数的第二个参数。发生中断时,系统将调用该函数进行相关处理。
函数首先需要获得自旋锁,然后将当前的寄存器地址保存下来,以便返回的时候继续进行被打断的作业;接着就是屏蔽所有的中断,读取中断状态寄存器并清除中断状态寄存器,然后就开始真正的中断
处理了。
在进行中断处理之前,需要首先判断是发生了什么中断。有如下几种可能:连接状态改变、数据接收中断或者数据发送中断。连接状态改变的处理比较简单,就不讨论了。
首先看数据接收中断。当发生接收中断时,中断函数调用dmfe_packet_receive()函数
static void dmfe_packet_receive(struct net_device *dev)
{
        board_info_t *db = (board_info_t *)dev->priv;
        struct sk_buff *skb;
        u8 rxbyte, val;
        u16 i, GoodPacket, tmplen = 0, MDRAH, MDRAL;
        u32 tmpdata;
        rx_t rx;
        u16 * ptr = (u16*)&rx;
        u8* rdptr;
        do {
                /*store the value of Memory Data Read address register*/
                MDRAH=ior(db, DM9KS_MDRAH);
                MDRAL=ior(db, DM9KS_MDRAL);

                ior(db, DM9KS_MRCMDX); /* Dummy read */
                rxbyte = GETB(db->io_data); /* Got most updated data */
                /* packet ready to receive check */
                if(!(val = check_rx_ready(rxbyte))) break;
                /* A packet ready now & Get status/length */
                GoodPacket = TRUE;
                PUTB(DM9KS_MRCMD, db->io_addr);
                /* Read packet status & length */
                switch (db->io_mod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DM9KS_BYTE_MOD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ptr = GETB(db->io_data) +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GETB(db->io_data) << 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(ptr+1) = GETB(db->io_data) +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GETB(db->io_data) << 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DM9KS_WORD_MOD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ptr = GETW(db->io_dat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(ptr+1) = GETW(db->io_dat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DM9KS_DWORD_MOD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data = GETL(db->io_dat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ptr = tmpdat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(ptr+1) = tmpdata >> 1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* Packet status check */
                if (rx.desc.status & 0xbf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odPacket = FALS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rx.desc.status & 0x0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->stats.rx_fifo_error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k("<RX FIFO error>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rx.desc.status & 0x0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->stats.rx_crc_error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k("<RX CRC error>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rx.desc.status & 0x8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->stats.rx_length_error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k("<RX Length error>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rx.desc.status & 0x0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k("<Physical Layer error>\n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 (!GoodPacket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drop this packet!!!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db->io_mod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DM9KS_BYTE_MOD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i=0; i<rx.desc.length; 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TB(db->io_dat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DM9KS_WORD_MOD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len = (rx.desc.length + 1) /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i = 0; i < tmplen; 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TW(db->io_dat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DM9KS_DWORD_MOD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len = (rx.desc.length + 3) / 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i = 0; i < tmplen; 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TL(db->io_dat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inue;/*next the packet*/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skb = dev_alloc_skb(rx.desc.length+4);
                if (skb == NULL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k(KERN_INFO "%s: Memory squeeze.\n", dev->nam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re-load the value into Memory data read address register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w(db,DM9KS_MDRAH,MDRAH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w(db,DM9KS_MDRAL,MDRAL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Move data from DM9000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kb->dev = dev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kb_reserve(skb, 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dptr = (u8*)skb_put(skb, rx.desc.length - 4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Read received packet from RX SARM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db->io_mod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DM9KS_BYTE_MOD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i=0; i<rx.desc.length; 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dptr=GETB(db->io_dat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DM9KS_WORD_MOD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len = (rx.desc.length + 1) /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i = 0; i < tmplen; 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u16 *)rdptr) = GETW(db->io_dat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DM9KS_DWORD_MODE:
         &nbsp

楼主:
深圳市爱欣文科技有限公司是台湾联杰国际(DAVICOM) 股份有限公司﹑台湾磁威(MAGCOM)公司在中国大陆的授权代理商,供应DAVICOM全系列產品DM9000EP DM9000AEP DM9000CEP DM9000CIEP DM9161EP DM9161AEP DM9161CEP DM9162EP DM9601  DM9620 DM8606... 及MAGCOM全系列产品:HS12369 HS12361 HS9001 HS9016 .....原装正品,供货稳定价格优惠,欢迎大家咨询订购。我们不仅负责销售,更加注重的是产品的推广和服务;

贵公司在开发产品时,我们可以免费为贵公司提供:
1)芯片的数据手册,原理图.
2)Layoeut PCB(布板指南).
3) 中文编程指南
4)Drives  Ps:Linux drive/wince drive/vxworks/neucleus/.c/csos
5)如遇技术问题,原厂FAE免费提供技术支持。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[联系我们]:如需开发资料的请与我联系,谢谢!
李 sir:027-87880506,027-87207595
Mobile:13469977252
E-mail:baron_li@axwdragon.com
MSN:baron_li1@hotmail.com
QQ:159619037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