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OS管阈值电压及电源电压大小和功耗及速度的关系

楼主(2014-04-09):
最近做低功耗设计,有一点不太明白。资料上说, 提高阈值电压或降低电源电压能减小泄漏电流,但管子的速度会降低,有大侠能讲解一下这其中的原理吗?

网友:
看课本吗 这种基本的学术性的问题吗 自己可以解决 看好你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翻过一些资料,只找到了漏电流跟阈值电压和 电源电压之间的公式,大致是与阈值电压成反比,与电源电压成正比的关系,但还是不明其中原理。嗯,还是接着查资料吧。

网友:
很简单的~~推荐你看下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

网友:
简单的说,晶体管像一个电容,电容的电压充到阈值电压才能导通,你阈值电压高了不是要充的更久了;vdd低了不是充电慢了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