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封装对PAD金属厚度的要求

楼主(2014-04-09):
普通的铜线wire bonding,如果PAD下方有比较重要的器件,PAD的金属(铝)厚度至少要多少才能打线?或者才能保证良率?非常想知道这个问题,望哪位封装界的大侠回答一下,先谢谢了!

网友:
这个要看你打多少线径的铜线,不同线径的铜线对PAD金属厚度要求不同;如果PAD金属在1um左右(0.8mil铜线要求),建议做好不要使用铜线,会经常出现因打线波动导致的失效;可以选择使用合金线,现在很多封装厂都可以做,良率也能得到保障;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那1um以上厚度就可以用铜线了?   你说的合金线是不是铜合金啊?用合金线的话就和打金线的要求差不多了吗?

网友:
合金线是银合金的合金,只含少量的金,对al厚的要求和金线一样;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学习了,刚好在找这方面的资料。

网友:
为什么要把器件放在pad下?应力很容易造成器件失效的。

网友(2014-11-12):
太好了,正缺这方面的资料

网友:
不知道有没有Au线的pad对应厚度?

网友:
看什么工艺的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应该要不到那么厚的金属吧,印象中1.2mil的铜线也在1um左右的上面打线啊

网友(2015-07-06)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好,请问这个图片上的内容是针对具体的工艺吗?哪个节点的工艺?谢谢

网友(2015-08-25):
楼主你好
我们这里铜线一般要求铝层厚度最低在0.8μm  金线的话只要0.5μm
具体的还需要产品信息来评估
我们这里是深圳安博电子 做封装测试的 如果有需要请于我们联系QQ 318831703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