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后端设计IR Drop问题

楼主(2014-04-09):
请问大家在后端设计时,电源的IR Drop一般控制在多少,有什么经验值吗?需要根据芯片的规模以及所用的工艺来判断吗?谢谢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通常是5%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电源和地分别5%?应该导入前段提供的翻转率吧?

网友(2014-08-18):
一般会控制在3%吧,因为还有package 的压降

网友:
5~10% , power多打点即可, 打到看不清的时候,你也可以不用做分析了,

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想请问一下,您说的多打点,是不是power的pin脚多打点?
我也遇到IR drop的问题,但是power不是从一个点进去芯片的吗?可以从多个点进入芯片是吧?

网友:
我说的是多打些的意思, add more power as you can,
add much power routes as you cannot bear ,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           版主,请问你一般是怎么做IR Drop分析的,用ICC自带的还是用其内嵌的Prime Rail;另外,按理说做IR Drop分析,前端设计者应该提供翻转率,这样IR Drop分析才更符合实际吧。

网友:
icc 自带的看看, 不怎么做了,懒得做,打多些就行了

网友:
从PCB上的供电芯片,到IC内的standcell,IR一般在5%以内。PCB和package上的IR,一般给2%,所以,从bonding pad到stadardcell的IR,一般就是VDD+VSS = 3%(高温、高压corner下)。如果绕线资源不是问题的话,那就像斑竹说的,尽量多大,让该层的power stripe的面积占该层面积的30%以上。如果绕线资源有问题的话,那就不能打这么多了,具体多少,可能就要IR分析。

网友:
先打50%吧,然后再减点,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版主你的“多打点”,意思是从IO PAD到四周的power ring多打点,整个芯片的power strap也多弄些,是这个意思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好的,谢谢楼主

网友(2015-01-12):
学习了。  1 不妨碍绕线的情况下,尽可能power stripe 面积大些。2 PCB供电到IC内cell的IR 一般控制在5%以内, 其中bonding pad 到 cell的IR 一般在 3% 以内。

网友(2018-03-16):
謝謝分享  大推  感恩  thx

网友:
wirebond的供电从四周过来,标准低一些,一般在5%。flipchip可以有很多 bump垂直供电,标准可以更高,一般在3%。

网友(2021-12-22):
引用 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想请问一下,您说的多打点,是不是power的pin脚多打点?
我也遇到IR drop的问题,但是po ...

第二个问题:做IR的时候会制定ploc或者是pad location之类的文件,比如Redhawk会根据你指定的这个坐标来判断电源的source来源。当然,这是对chip而言,对block而言,power pin的位置,与顶层相接的位置,都是电源的source。

网友D:
静态:Wirebond一般会给5%,Flipchip由于bump垂直供电,对IR要求严,一般3%。
动态:高度依赖VCD和SAIF等开关状态的文件,不过一般是WB 20%,FC 15%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静态:Wirebond一般会给5%,Flipchip由于bump垂直供电,对IR要求严,一般3%。
动态:高度依赖VCD和SAIF等开 ...

你说的这个是基于什么工艺的?  这个标准是哪来的?
是die内的,还是带package的? 还是从VRM到instance的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你说的这个是基于什么工艺的?  这个标准是哪来的?
是die内的,还是带package的? 还是从VRM到instance的 ...

干嘛跟我杠啊  兄弟 技术交流 有问题说你观点就行了

要问来源,SMIC的Sign-off标准你可以看看啊,里面你说的带不带package和VRM到Inst的都没有提呢,满意了不?
人家Foundry只说了在什么Corner和RC下的标准,你加什么寄生信息是你的事情。

至于Package,业界主流的RH,也就让你提供了PG Pad PKG的RLC参数,真正设计PKG的,光靠三个RLC就说明寄生了?那PKG热效应哪几个参数来保证呢?
再说到VRM,或者是LDO,所有的输出都有纹波电压和纹波电流,并联几个电容都是板级设计的关键,我要是从VRM LDO都考虑,我做板级设计去了,搞什么后端?

IR-Drop只考虑的是从Pad到Inst上的Drop,其他的寄生信息,都是辅助分析的,并非设计相关。你可以随意argue我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干嘛跟我杠啊  兄弟 技术交流 有问题说你观点就行了

要问来源,SMIC的Sign-off标准你可以看看啊,里面你 ...

1. 干嘛跟我杠啊  兄弟 技术交流 有问题说你观点就行了A: 你那句话看出来我是在杠了??? 我是请教你, 不太明白才问的 不知道你哪来的那么大火气?
2. 要问来源,SMIC的Sign-off标准你可以看看啊,里面你说的带不带package和VRM到Inst的都没有提呢,满意了不?....
A: 不管是SMIC还是TSMC 我只看到过5%的标准,没见过3%的。虽然 现在n5/n7/n12 静态标准都在3%以及以下,动态都在10%以及以上。但是都是别人口口相传的,我从来没见过标准的推荐或者说明。看你比较专业才问你的, 不知道你哪来的那么大火气??
3. 至于Package,业界主流的RH,也就让你提供了PG Pad PKG的RLC参数,真正设计PKG的,。。。
A: 虽然foundry的 physical design signoff推荐没有提,但是对于先进工艺,做IR drop的时候都会带着package去看。。我不太明白 这个标准又是怎么来的?所以想请教下你,没想到你这么大火气啊??? 多说一句,热效应不是后端考虑的问题,首先我们功耗分析已经考虑了温度最高,你要是再往高了算,那就没完没了。而且本身 package/pcb都会去做热仿真,不用做IR drop的去关心啦。
4. 再说到VRM,或者是LDO,所有的输出都有纹波电压和纹波电流,并联几个电容都是板级设计的关键,我要是从VRM LDO都考虑,我做板级设计去了,搞什么后端?
A: 我是看你的动态标准已经到了15-20%,所以想问下是跑的全链路PI 还是只是die内的IR?如果要是你的die内已经20%了。你刚才说的考虑的从pad到inst, 那么你的电源纹波要多少才能满足要求?不管是从你的电源芯片还是 LDO/PMU 到你的PAD上,还要有压降。那你的芯片什么样的PVT 才能保证你这20%+的电压降幅?当然,后面是pi/si team考虑的,但是从全链路去看的话,实在是不明白。所以才想问清楚你的标准,请教一下你,不知道你哪来的那么大火气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1. 干嘛跟我杠啊  兄弟 技术交流 有问题说你观点就行了A: 你那句话看出来我是在杠了??? 我是请教你,  ...

OK ,是这样,看起来您也很懂,请教谈不上,咱们讨论问题。

首先,PKG的热效应和Die的corner是两码事,我的意思是,带PKG是必须的,但是分析的时候仅仅有RLC三个参数,并没有带温度信息,并且壳温与结温是不对等的,是靠功率耗散往里推的,我们的T是代表不了PKG的温度的,因此我说带PKG的分析其实也是不准的,我们通常看Pad到Inst满足15%~20%,留一些Margin给PKG,芯片是不会因为IR有Timing Violation的。
其次,本身Sign-off中对于Interconnect RC,在相同的Timing PVT下,IR通常都是用RCMax来分析的,这样本身比Timing的Scenario悲观一些,这又留了一定的Margin。
最后,想说一句板级的LDO或者PMIC的问题。Datasheet上会详细标注输出电压纹波和外围电路设计的方法,这是选型的问题,并且板级的金属线宽厚又比Chip PKG及Interconnect的大很多,线损可以忽略不计,用TEK 5系的500M带宽的示波器,纹波差不多0.5%,基本忽略。且周围又有很多的滤波电容,来保证电压精度,同时LDO和PMIC的驱动电流也留给chip至少20%~30%的margin,以应付峰值功耗,所以电压是不会被拉下来的,达到耗散功率之后,管子过饱和,电流上不去,电压才会下来,所以chip设计的时候一般不会想着板级的事情,默认是个无穷的电流源,因此IR分析,我们看Pad到Inst满足我所说的就OK了,这些Margin足够,Timing就不会出问题。至于Dyn的标准,其实SMIC和TSMC都没有提过,因为强烈依赖于版图设计和FE的仿真,他们没办法量化的。

网友(2023-04-27):
收藏一下,以后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