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Minarea的问题

楼主(2014-04-09):
目前在用Encounter做后端PR工作。Route后,log中显示DRC错误为0个。
但是route后做verify Geometry时候报了60多个问题,如图所示。想请问下,这些问题怎么去处理啊?

网友:
版图新手,飘过!!

网友(2015-09-06):
回复 楼主:

    你好,请问你最后怎么解决的?谢谢!

网友:
export GDS出去后,拿calibre drc 查一下,是否错误真实存在

网友:
看具体的, calibre看更准确

网友:
如果你想在PR里面解决的话,可以试试下面这个方法:
先用命令editDeleteViolations把这些带有错误的nets 都删除掉,然后在重新route一遍,记得选择ECO route,跑一遍,如果还是有错误,就把gds导入到virtuoso中,用calibre进行验证,毕竟那里面的为准

网友(2018-03-22):
关于Verify Geometry错误的,学习了

网友A(2021-06-09):
方法一可以增加minarea的面积,手动画线可以解;

方法二可以删除多余的metal或者via,但是对于post mask eco后出现此drc此方法不适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方法一可以增加minarea的面积,手动画线可以解;

方法二可以删除多余的metal或者via,但是对于post mask e ...

Post mask eco是不动base layer 只动金属层的ECO,为什么方法二不适用?好像是可以动ME,不太理解,还请前辈指教
方法二可以删除多余的metal或者via,但是对于post mask eco后出现此drc此方法不适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ost mask eco是不动base layer 只动金属层的ECO,为什么方法二不适用?好像是可以动ME,不太理解,还请 ...

在项目中遇到的问题,一共有4层metal,post mask eco只能动M1-M3,做完ecoRoute后发现有M3的minArea violation,分析发现是因为V34引起的,但是V34不能动,所以不能删除。但是如果V23出现此DRC删除是没问题的。

我才是刚入行的小白,只是对遇到的问题总结了一下,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多指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