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abstract:ABS-609

楼主(2014-04-09):
ERROR     (ABS-609): Cell b128k: extraction will be aborted due to an excessive number of shapes being extracted for net GND.
请教解决方法?

网友:
看一下是不是没有满足DRC,extract 的时候 short 掉了

网友(2014-07-07):
求教,楼主找到原因了吗????

楼主(2014-09-17):
typing the following in the terminal window before invoking the abstract generator:limit stacksize unmilited

楼主:
在打开图形界面之前输入:limit stacksize unlimited

网友:
應該是圖形斜角太多, 影響抽取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那怎样解决呢?

网友:
建議你將 gds 轉 lef 再用 ICC 抽取 FRAM

网友(2021-10-19):
引用 楼主:
在打开图形界面之前输入:limit stacksize unlimited

这个是改unix系统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