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DS linux的安装问题libXm.so.3

楼主(2014-04-09):
大家好,我的ads for linux已经基本安装成功了。
安装过程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libXm.so.3,要下载32位的openmotif,然后建立软链libXm.so.3指向openmotif安装后的相关文件(往往是libXm.so.4)
这样ADS就可以启动了:
Agilent Technologies
Advanced Design System
Using 64-bit data display and simulation settings
(......)
但是会报错:
hpeesofdds: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: libXm.so.3: wrong ELF class: ELFCLASS32
好像它的意思是调用32位的libXm.so.3出错了,前面用的是64bit设置。
问题是如果不调用32位的libXm.so.3,连这一步都看不到。用64位的libXm.so.4反而会报错ELFCLASS64,ADS都进不去。

虽然会报这个错误,但ADS还是顺利进入了。
然后会弹出窗口报错:
(debootui.ael line 689, column 7)
could not invoke program
点OK后会再报一个错误:
(deprjwrk.ael line 297, column 9) operand
failure to initialize word

再点击OK后似乎就能正常使用了。
虽然可以正常使用,但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,所以想看看有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的朋友。

网友(2014-06-20):
我也是一样的问题,望大侠指点

网友(2016-05-07):
楼主  我也遇到您这样的问题

hpeesofde: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:libxm.so.3 wrong ELF class: ELFCALSS64

网友(2020-09-15):
引用 网友A:

同样的问题 请问后来怎么解决的呢?

网友B(2021-01-11):
ERROR: (deprjwrk.ael line 298, column 41)
Cannot call function using the word "debootui_set_release_started_env_var" because "debootui_set_release_started_env_var" is NULL.
我的是ADS2021破解后启动出现这种错误提示,大家知道怎么解决吗?

网友(2021-03-28):
引用 网友B:
ERROR: (deprjwrk.ael line 298, column 41)
Cannot call function using the word "debootui_set_release ...

老哥解决了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