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ise综合时候出现问题

楼主(2014-04-09):
我是win8系统,初学ise,请问出现FATAL_ERRORortabilityortDynamicLib.c:408:1.33 - dll open of library
有时候还乱码,怎么解决?谢谢!

网友:
感觉没有装好,先别急着用win8,ISE里面的动态链接库之类的不一定兼容win8的

楼主:
回复 2# gellmann 电脑一开始装的win8,不想换系统,我再找找其他方法。谢了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可以虚拟机装个Linux试试,我装过Linux版的ISE,不过那是在8时代,哈哈^_^GUI用起来没差别

网友:
是不是系统版本太高了

网友:
搞开发的,真的建议用xp 32位,虽然我也是win7 64位
遇到过很多问题,真的很虐心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可是XP停止服务了撒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