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xilinx DDR2 MIG 校准不能完成

楼主(2014-04-09):
我在xilinx v6 设计DDR2控制器的时候,校准不能完成(仿真中phy_init_done一直没拉高),报错如下:tRFC maximum violation during No Op         我检测了一下波形,但没找出来什么问题啊,求问哪位大侠知道原因,教教小弟我

网友:
时钟质量怎么样?

网友:
刷新时间不对,要不在仿真顶层的刷新时间参数设置错了,要不就是function model用得不对

网友(2021-05-31):
老哥你的问题解决了没哦,我也遇到这样的报错

网友:
DDR仿真模型报刷新保护错误,RFC是刷新到ACT或下一个刷新的保护延时,检查下刷新操作相关的配置及时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