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MOS管的电容仿真方法--网上有方法但公式不详细

楼主(2014-04-09):
1、仿真测试电路如下图---输入一个Vsin信号源,频率f=1MHz
2、仿真依据公式:设电容容抗为Z=1/jwc  求模得|Z|=1/wc  ;其中w为角频率,c为电容值        欧姆定律:V/I=|Z|=1/wc    得c=I/wV    其中V和I 分别为有效电压和有效电流值

3、通过以上电路加公式便可测出MOS电容值了
参考: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077d8e33f111f18583d05acd.html

网友:
个人认为还是用一个电阻,一个电容组成的一阶低通滤波器,通过ac分析和f3db=1/(2*π*R*C)来求C最好了~~~~~

网友:
搞笑呢,MOS电容你不加个偏置再说?
最好还是用port来仿吧。。。

网友:
MOS工作的信号频率不同,会有不同的模型

网友:
DC+AC 加在mos 上,通过幅度和相位求出虚部,再求出C ,可得出 C vs F
变化 DC ,也得出  C vs Vg

网友:
lz作法正確,但如果把freq改成1/(2*pi)就更好了,直接probe的電流就是電容值...
經驗來源: 自己

网友(2016-06-16)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也是这样仿真的啊 就是不是很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