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个modelsim与Quartus II关系的问题。。。

楼主(2014-04-09):
小弟新手,想请教各位,用AlteraFPGA做到仿真时,用到modelsim是不是一定要modelsim-AE版本啊,我虽然知道AE是带有Altera的器件库的,但是详细的不大懂,用SE版本是不是不包含器件库,是不是有些事情就做不到了啊?

网友:
我倒比较推荐用quartus自带的仿真工具,mentor的不一定库更新这么及时

网友:
我是从官网上下载的,用着挺不错的,而且还不需要破解,有兴趣可以看看http://bbs.eetop.cn/viewthread.p ... p;extra=#pid8117139

网友:
是的  要现在 se下 建立 fpga器件库  然后就可用了

网友:
modelsim和Quartu是两个独立的工具,modelsim是用来仿真(模拟)的,当然QuartusII也有自己的仿真工具,但从来没用过,大概比较弱吧。同时QuartusII可以调用modelsim。
也许用modelsis的人太多了吧,所以altera和modelsim推出了modelsim的AE版本,这里面集成了Altera的很多库文件。这样可以实现对Altera很多器件的仿真,比如RAM,PLL。但好像AE版阉割了SE版的某些功能。
稍微专业点的用法是(个人观点哈)是使用SE版,自己编译Altera的库文件。
方法网上一搜一大把。

网友:
quartus安装目录下有器件库,在modelsim建立库编译后使用时直接加入即可